pspice仿真BUG!!!你看到过吗

楼主(2016-07-14):
用pspice分析频率补偿电路发现仿真结果和实际电路的频率特性并不一样,增减性刚好相反了,是我自己没有看对?还是有什么没有理解的地方,请各位大虾解惑

网友A:
怎么相反了?从原理图上看,是对的啊。你做过实验吗?

网友B:
找本模电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本模电书看看?

跟模电的关系不大,算过传递函数了,前半部分4.5k低通,后半部分高通,传递函数乘积为一,理论上来说是没有衰减的,不过由于运放等各种原因变成了低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图,不信你们可以仿真试试看

应该是运放的输入电阻(阻抗)在起作用,使得仿真和实际的不一样。仿真的把运放当作了理想运放,至少,输入电阻是考虑不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运放的输入电阻(阻抗)在起作用,使得仿真和实际的不一样。仿真的把运放当作了理想运放,至少,输 ...

但是用multisim仿真的话确是正确的,若果是运放等其他因素产生极点的话,那增大后面部分电容10nf左右,通带内会出现一个阶梯,实物是低频高 高频低,但这个仿真也是恰好相反,  PSPice这个软件不是应该很准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差错,还是我没有用好

网友A:
multisim的内核也是SPice,都一样,只是元件的模型不一样。还是运放的输入电阻起了作用。你把各个电阻的阻值减到几十K级的,就看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ultisim的内核也是SPice,都一样,只是元件的模型不一样。还是运放的输入电阻起了作用。你把各个电阻的阻 ...

输入电阻不是该越大越好吗?能细说一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电阻不是该越大越好吗?能细说一下吗?谢谢!

对于交流来说后面一级的输入电阻也不算大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于交流来说后面一级的输入电阻也不算大呀

就是说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仿真的这样,是吧

网友C:
multisim 给出啥样的图?

网友B:
第一张图居然是残缺的。。。。。。。

网友C:
我倒是觉得他的MULTISIM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D:
一看见兆欧级电阻和皮法电容就呵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见兆欧级电阻和皮法电容就呵呵了

为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一看见兆欧级电阻和皮法电容就呵呵了

呵呵完了,你看模拟结果如何,我看是对的。

这么小的电容,寄生参数影响大。。。

网友D:
寄生参数影响太大,一般来讲,这是仿真的弱项,不建议随便采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完了,你看模拟结果如何,我看是对的。

这么小的电容,寄生参数影响大。。。

一个没有使用价值的电路,研究它作甚?!算数学题玩?

网友C:
电阻 电容调整一下,就不会有影响了,,,电容放大1000倍,电阻缩小10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没有使用价值的电路,研究它作甚?!算数学题玩?

频率补偿,没有使用价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完了,你看模拟结果如何,我看是对的。

这么小的电容,寄生参数影响大。。。

谢谢解答

网友D:
引用 楼主:
频率补偿,没有使用价值吗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去了解了解什么叫寄生参数和运放的非理想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你去了解了解什么叫寄生参数和运放的非理想特性

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儿了,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