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未下载程序,但通电后继电器乱动,可能是啥原因?

楼主(2016-07-14):
用16F1939做了3块样板,两块正常,第三块有问题:板子焊好后,还没下载程序,只是给板子通电,几个继电器就噼啪乱动,跟MCU管脚相连的1个LED也乱闪。检查复位晶振电路没查出问题,1939也是从库房领的肯定是没用过的。后来直接下载程序,则一切正常了。

难道买来的1939有可能里面有程序? 还是板子硬件电路有问题?但其它两块板子很正常啊。

网友A:
说不定是翻新的片子。你擦除flash,然后重新上电,看看还乱动不。

网友B:
估计是片子里有程序

网友C:
单片机复位的时候,IO处于啥状态?再想想呢,乱动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复位的时候,IO处于啥状态?再想想呢,乱动就对了。

乱动就对了? 其余两块板子没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是翻新的片子。你擦除flash,然后重新上电,看看还乱动不。

没擦除  只是直接下载了程序  再上电就不乱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片子里有程序

我是从代理商直接买的整盘的  不太可能是翻新的吧  不过这个也说不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从代理商直接买的整盘的  不太可能是翻新的吧  不过这个也说不好。。 ...

复位以后的状态你还没回答我呢,是不是翻新,示波器接上去看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位以后的状态你还没回答我呢,是不是翻新,示波器接上去看就知道了。 ...

PIC复位后  管脚是高阻抗输入状态   而我输出给继电器  都加上拉了  所以管脚应该是固定的高电平  继电器不应该乱动啊
你说用示波器检测是否翻新,如何检测?

网友C:
看波形,确认你的“乱动”是不是单片机在驱动。

网友D:
小批量的,有可能代理商写过别的程序,然后又卖给你了,

网友D:
也有可能,你自己的端口没有挂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导致端口电平浮动致使2003误动作

网友C:
直插的翻新有可能,表贴的基本不可能,没那个闲心去翻。建议你擦空程序多试一下,还是要怀疑电路设计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你自己的端口没有挂上拉或者下拉电阻,导致端口电平浮动致使2003误动作 ...

管脚输出有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插的翻新有可能,表贴的基本不可能,没那个闲心去翻。建议你擦空程序多试一下,还是要怀疑电路设计不当。 ...

是贴片的单片机   刚才给片子清空了  直接上电  没有乱动现象   看来应该不是硬件电路的问题  难道买来的时候里面真的有程序?  是小批量买的  好像是一盘或者100片  估计2年前买的吧

网友E:
主要看亂動有沒有規律 要是有一定規律 一定是之前寫過程序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噼啪乱动 也就是频率很快地一会开一会关   不是保持开启这一个状态 ...

那就是写过了咯,不足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