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 编译优化等级问题 OPT LEVEL

楼主(2016-07-14):
OPT LEVEL 有5个等级,各代表什么意思,网上搜了下也没有相关资料, 平时一般选用哪个等级, 我们公司平时选NONE这个等级

网友A:
1.       –O0
l         简化控制流图
l         分配变量到寄存器
l         进行循环旋转(loop rotation)
l         删除未使用的代码
l         简化表达式和语句
l         内联声明为inline的函数
2.       –O2
l         执行局部复制/常量传递
l         删除未使用的赋值语句
l         删除局部共有表达式
3.       –O2
l         进行软件流水
l         进行循环优化
l         删除全局共有子表达式
l         删除全局未使用的赋值语句
l         把循环中的对数组的引用转化为递增的指针形式
l         把循环展开
4.       –O3
l         删除未使用的所有的函数
l         当函数的返回值没用到时,简化函数的返回形式
l         内联小的函数
l         重新对函数的声明进行排序。这样当优化调用代码时,被调用函数的属性是已知的
l         当所有调用都传递一个相同的参数时,把这个参数直接放到函数体中去,不在通过寄存器/存储器的方式传递这个参数。
l         识别文件级别变量的特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O0
l         简化控制流图
l         分配变量到寄存器

谢谢,
很有价值
同时我也找到了编译器的users guide,如附件,供大家查阅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很有价值
同时我也找到了编译器的users guide,如附件,供大家查阅

非常感谢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       –O0
l         简化控制流图
l         分配变量到寄存器

学习了,感谢分享,很有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很有价值
同时我也找到了编译器的users guide,如附件,供大家查阅

这个直接默认不行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很有价值
同时我也找到了编译器的users guide,如附件,供大家查阅

这个优化真的没怎么用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接默认不行吗?

当RAM ROM不够用时就想到优化了

网友D(2016-08-13):
这个一般选择默认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