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新做了个板子声音总是出不来

楼主(2016-07-14):
TE, AI, ST, mx, SOC
使用的是 bsp imx_kk4.4.2_1.0.0-ga ,选择选择了 TEF6635 音频处理器,
使用 i2s  aud3 传送数据到 该音频处理器,应该该 ic 的i2c 接到了另一个 ap 上由该ap 初始化 tef6635;所以要求 imx6 做为 i2s 做为master,传输 i2s  音频数据到 tef6335 即可
static struct mxc_audio_platform_data tef6335_data={
.ssi_num=1,
.src_port=2,
.ext_port=3,
};

另,codec 里基本没有做什么
static struct snd_soc_dai_driver tef6335_dai={
.name="tef6335",
.playback={
     .stream_name="Playback",
     .channels_min=2,
     .channels_max=2,
     .rates=SNDRV_PCM_RATE_32000 |SNDRV_PCM_RATE_44100 |SNDRV_PCM_RATE_48000
   .formats=SNDRV_PCM_FMTBIT_S16_LE |SNDRV_PCM_FMTBIT_S24_LE
   },
};

而在 imx里面的主要配置是:
static int imx_hifi_hw_params (...)
{
dai_format= SND_SOC_DAIFMT_I2S | SND_SOC_DAIFMT_NB_IF | SND_SOC_DAIFMT_CBS_CFS;
snd_soc_dai_set_fmt(codec_dai,dai_format);
}
static struct snd_soc_ops imx_hifi_ops={
   .hw_params=imx_hifi_hw_params,
};

static struct snd_soc_dai_link imx_dai[]={
{
.name="HIFI",
.stream_name="HIFI",
.codec_dai_name="tef6635",
.codec_name="tef6635-codec.0",
.cpu_dai_name="imx-ssi.1",
.platform_name="imx-pcm-audio.1",
.ops= &imx_hifi_ops,
}

现在能找到声卡:
tef6635-codec
但,我在android里设置默认铃声里听效果时,没有声音出来;
请问这个是那么漏了,没有设置呀
谢谢

楼主:
iis   已经有输出了,可是还是没有声音

楼主:
改成这个 snd_soc_dai_set_fmt(cpu_dai,dai_format);
iis 是有数据出来的,但电压差很小,不到 1v,中是为什么呀?

楼主:
高电平正常2.9v,低电平2.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