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有刷直流电机调速时电机一颤一颤的

楼主(2016-07-14):
不知道什么原因,电机速度闭环调速时,电机一颤一颤的,是不是因为没有电流环的原因?

网友A:
电压稳定吗??  电流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稳定吗??  电流稳定吗???

我没加电流环,只有一个转速环,空载我看了下,电流不太稳定

网友A:
电路图 ??

没有图纸没有真相

网友:
电流不太稳定,

我猜测到你犯下什么错误了啊!!!
1 . 大多数都是缺少了一个电感与MOS串联。

2 . 与马达两端并联的电容量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 ??

没有图纸没有真相

我这边没有图,就是个H桥,开环控制没一点毛病,电机转的很好,但一闭环就不太好了,
另外还有个问题,开环时,我将占空比设为0.5,电机正常停转,闭环时,将速度给定设为0,电机噔的响一下,系统就复位了,您根据我的描述能找出原因吗?

网友B:
没有具体的图纸和实物 没有办法解决呀

网友C:
有没有负载吗    没有负载   那就是你的闭环参数有问题

楼主:
找到问题了,原来是编码器的电平不太稳定导致DSP正反转识别出现问题

网友D:
楼主,用什么编码器?欧姆龙吗?

网友E(2017-05-09):
楼主你好,能分享一下你的转速控制程序吗,我也在做,看到的话希望帮个忙

网友F:
楼主你好,可以分享一下转速闭环的控制程序吗?

网友F(2017-06-16):
楼主,你好,想请问你一下你用的编码器是什么型号的,我现在也在做电机调速,用的DSP2812的板子,不知道选什么信号的编码器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