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0

楼主(2016-07-14):
CC2530外部连了一个常开开关,控制继电器,在控制外部的灯,求一个程序

网友A:
都没有引脚和电路图,谁知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用的哪个IO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引脚和电路图,谁知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用的哪个IO呢?

在附件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没有引脚和电路图,谁知道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用的哪个IO呢?

就这个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