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40单片机UART1串口程序运行过程中切换到别的口

楼主(2016-07-14):
请问各位网友,C8051F单片机运行过程中可以通过代码切换交叉开关吗?比如UART1现在配置在P0.0 P0.1 .在程序合适的地方需要切换到P0.2   P0.3  这样可以实现吗?

楼主:
主要原因是想按照时间顺序,把UART1做多个串口使用。UART0已经被使用了。

网友A:
不可以吧,这个一切换,其他的交叉开关分配管脚也跟着变了,如果交叉开关只有一个串口的话还差不多

楼主:
感觉按道理应该可以的,如果uart1口在其他口的后面,可以做到不影响其他口

楼主:
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调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惜到目前为止,还没调通

改变交叉开关容易影响其它管脚

楼主:
交叉开关有优先权的,uart1如果排在最后,对前面已经分配的没有影响

网友C:
放在后面分配是可以的,或者跳过己使用的PIN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放在后面分配是可以的,或者跳过己使用的PIN

问题是我不管怎么配置,就是只能在一个iO口上输出,不好轮流切换输出。您实际试验过吗?

网友A:
会不会是先后顺序有问题,比如说先不把UART1连到引脚,然后再配置跳过寄存器,然后再把UART1连到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先后顺序有问题,比如说先不把UART1连到引脚,然后再配置跳过寄存器,然后再把UART1连到引脚 ...

按照你的方法试验了,还是不行

网友D:
不行加个串口扩展芯片吧!

网友E:
你先用那个config2来做两份配置文件:1份是默认的,另一份是跳转后的。看看其它管脚是否有冲突。如果没有,把初始化函数改名为init1()和init2(),需要的时候切换一些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用那个config2来做两份配置文件:1份是默认的,另一份是跳转后的。看看其它管脚是否有冲突。如果没有, ...

谢谢!我从新配置了IO口参数,现在可以切换了。只是不知道这种用法是不是科学的,是不是厂家允许的。

楼主:
请问版主,为什么无法给分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