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003 option 字节自动被更改

楼主(2016-07-14):
请问有ST原厂的技术支持吗?
一个项目使用STM8S003F3,前期测试样机都没发现问题,现在批量生产后,原本通过STVP烧录的OPTION字节,将PWM端口映射到别的端口。刚开始工作都正常,老化后出现选项字节数据变了,PWM端口不对。重新烧录程序后,又能恢复正常工作。
这问题谁遇到过?怎么回事?

网友A:
通过STVP烧写OPTION是正常操作。

怀疑你代码里出现跑飞情况。代码里是否有关于FLASH或EEPROM编程的代码?

后者你烧录环节有问题?

网友:
运行多长时间出现的这问题,也可能是程序的小bug出现了

楼主:
程序里都没有任何写flash和eeprom的操作,烧录通过STVP,stlink烧录的,都正常运行,还会有什么问题?现在并非所有都会,经过老化几小时后100个里面就出现了2个。因出现这样现象,其他正常的也担心某个时候就坏了。不敢出货。

网友B:
8S003我也碰到一些问题,量产1000个 用stvp烧录,有的芯片烧录时提示OK,就是没程序,要多烧几次才行,用iar调试下载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B:
8s003我也用了pwm(TIM1_CH1,TIM1_CH2,TIM1_CH3,TIM1_CH4) 程序里面设置的选项字,映射pwm,而且用了flash保存数据,车间烧录过程中竟然有30多个板子选项字错误烧录不了,要用stvp重新下载选项默认值,板子运行和老化过程没有发现问题,就是烧录气人,部分板子(100多个)要烧录多次才能正常,STVP提示都是正常的

网友C(2018-03-15):
引用 网友B:
8s003我也用了pwm(TIM1_CH1,TIM1_CH2,TIM1_CH3,TIM1_CH4) 程序里面设置的选项字,映射pwm,而且用了fl ...

你检查下VCAP脚的电容是否接好;
另外烧录时电源是否稳定;

网友D(2018-04-24):
003还能供的上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