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PT100电极实现0.1°C的精度

楼主:
18位ADC进行PT100的温度采集,精度0.1度。
     18位的ADC精度,按理说,可以做到0.05的精度,但是,由于PT100的驱动的硬件电路精度没有办法达到这么高的精度,所以这个方案个人觉得是不大行。
    现在是考虑用PT1000,晚上先计算下精度能不能达到,能达到多少的精度!!

网友A(2016-07-14):
想法很好,采集温度的话首先得看传感器的精度

网友B:
使用高精密的运放可以实现。

网友C:
可以用精密运放放大若干倍,一定是精密的。

楼主:
外部放大电路 加多,会影响精度

楼主:
7月份一定要搞出来,0.1度精度的

楼主:
网上有工程师提到用校正的方法,个人觉得,校正的方法,也不靠谱,校正完后,元器件一发热,参数都会变化!
目前是需要 0.1%的基准电压源,找不到类似的!电阻的精度现在是用0.1%,不知道有没有更精密的电阻。

网友D:
选个质量好的PT100,然后弄几个质量好的精密运放,先放大到合适的比例,然后用一个跟随器输出,防止前后期干扰。

网友E:
做电子秤一般需要24位精度的ADC才行吧,你这个不够。

网友F:
1、传感器精度
2、运放精度
3、信号调理

网友G:
可能得用高精密的运放

网友H(2016-09-21):
先搞清楚精度和分辨率的差别,在放大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