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0.1%精度的基准电压芯片吗

楼主(2016-07-14):
有0.1%精度的基准电压芯片吗

网友A:
AD584L      AD586K/L/M/S/T

网友B:
ADI/TI这类芯片很多,基本都能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C:
这要求真不高。

网友D:
http://www.analog.com/cn/products/linear-products/voltage-references.html
里面一大堆

楼主:
还有0.02的 太牛B了,再问下,电阻的精度我现在是用0.1%,这个精度能做到多少?0.02能做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0.02的 太牛B了,再问下,电阻的精度我现在是用0.1%,这个精度能做到多少?0.02能做到吗 ...

AE 和 VISHAY 都有0.01%的精密电阻,国产RX系列也有
VISHAY最高我见过有0.005%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0.02的 太牛B了,再问下,电阻的精度我现在是用0.1%,这个精度能做到多少?0.02能做到吗 ...

有倒是有,
你先问下价格吧。

网友E(2020-07-14):
核芯互联国产电压基准芯片,CLREF06/ CLREF10 为超低噪声、低温漂电压基准,采用小型 6 引脚 SOT23 封装。输出电压为 2.5V 时,1/f 噪声电压仅为 4.8μVpp,最大温漂为 6ppm/°C(CLREF06),10ppm/℃(CLREF10)。CLREF06/ CLREF10可以工作在 2.7V 至 5.5V 之间,工作电流为 230μA,最大负载电流为 10mA。CLREF06/ CLREF10 提供高达±
0.04%的初始精度(A 尾缀),±0.2%的初始精度(B 尾缀),低温漂和低噪声指标有利于提高系统精度,理想用于高
精度工业设计。CLREF06/ CLREF10 提供噪声滤波器选项,满足宽带应用的要求。CLREF06/ CLREF10 提供
1.25V, 1.8V, 2.048V, 2.5V, 3.0V, 3.3V, 4.096V 和 5.0V 电压选项。器件采用 6 引脚 SOT23 封装,工作在-40℃
至+125℃温度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