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隧道二极管的小问题?

楼主(2016-07-14):
朋友,我有点小疑惑,Vbatt难道仅仅是为图1.16提供一个偏压吗?对Vout没有影响吗?为什么偏压公式是那样的?小弟闲来无事看看《电子学》,还希望能有朋友帮帮我,感谢

网友A:
看得脖子很累啊.眼睛也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得脖子很累啊.眼睛也痛了.

据说可以治疗颈椎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脖子很累啊.眼睛也痛了.

哈哈,不好意思哈,帮助大家换个姿势

网友C:
不错,Vb仅仅只是为了给隧道管提供或建立【一个合适的工作点】,并称之为“偏置”,以区别于“信号源”
改变偏置电压,可以改变ri,自然就影响Vo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Vb仅仅只是为了给隧道管提供或建立【一个合适的工作点】,并称之为“偏置”,以区别于“信号源”
改 ...

嗯嗯,可是,是什么保证了它这么“有限范围的职责”,有没有什么解释呢?

网友C:
[是什么保证了它这么“有限范围的职责”]
你先找个人翻译一下,不懂。
貌似这个超过主题,甚至超出《电子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保证了它这么“有限范围的职责”]
你先找个人翻译一下,不懂。
貌似这个超过主题,甚至超出《电子学 ...

哈哈,我搞定了,谢谢哈,“有限范围的职责”是哲学范畴的生动描述,,,,

网友C:
搞定了,拿来分享,别光要索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定了,拿来分享,别光要索取。

嗯嗯,这个可能是因为合适的Vbatt提供了使得隧道二极管从一种状态转换到负阻状态所消耗的能量,面对这么一个不大的稳定能量,串联的“呆呆的”电阻是没有竞争力的,在一个小信号波动电压下,隧道二极管不需要能量,并可以工作,像正常的电阻一样,而不再那么“矫情”,此时的Vout是输入小信号的倍数,其实也是个△Vout,更具体的就需要再深入的理解了,要从能量和电子运动的角度,简单的用电压,电阻,电流是讲不清楚的,这三个概念很多时候都被固化被误解了,先这样吧,我先这样说服了我自己,仅供参考,毕竟隧道二级关很奇特,毕竟我也不是专门搞这个的,理解的不对还希望不要苛责

网友C:
呵呵!同理,我也不是专门搞哲学的,理解理解。

看你还实诚,多说几句。
先,不要从能量运动层面去理解电路原理。
1,从关系式理解信号电压的入/出与电路构成关系。
2,从V/I特性曲线上理解负阻及其所在位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同理,我也不是专门搞哲学的,理解理解。

看你还实诚,多说几句。

哦,夸我实诚,谢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