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可以用IAR开发集成环境进行开发的么

楼主(2016-07-14):
  如题,这个在做开发的时候,可不可以直接用iar的集成开发环境来开发GD32的相关MCU的?可以的话,具体的版本是什么呢?

网友A:
这个主要看该集成开发环境的支持该型号的单片机的,一般的是用keil进行开发的

网友B:
还是用Keil吧

网友C:
当然可以
一直用iar

网友D:
用iar的是可以的,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E:
这个当然是可以利用iar 的进行开发的,不过需要注意支持该MCU的版本的。

网友F:
这个是可以的,多练习使用的即可的。

网友G:
可以的,代理商飘过!~
联系请点我头像哦!么么哒!

网友H(2016-08-13):
这个是可以的啦,应该是iar for arm的。。

网友I:
iar专门有针对m3、m4核的集成开发环境的。。像iar7.0的版本的就可以满足的。

网友J:
应该可以,不过大家都用Ke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