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克铜中有1万库仑自由电子!

楼主(2016-07-14):
1克铜中有1万库仑自由电子,让这一万库仑电子以1A电流流过灯泡,得需要1万小时(1年多)才能流完。

是不是这样

楼主:
大家设计电路时有没有考虑过电路导线和元器件的质量,如果质量太小,自由电子数量太少,电流太大的话,自由电子都不够流的。

网友A:
其实,实际电路电子流最终都是电池类电源提供的,也就是说电池本身就是个存有海量电子仓库。电子质量很轻,所以越好电池重量小电子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实际电路电子流最终都是电池类电源提供的,也就是说电池本身就是个存有海量电子仓库。电子质量很轻, ...

好电池不是因为电子多吧?
好电池得看它能把多少电子从负极搬到正极。

网友B:
对于理论我懂得少,不过记得以前论坛有过帖说,电流是电荷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理论我懂得少,不过记得以前论坛有过帖说,电流是电荷产生的。

“电流是电荷产生的”?这个如果还有疑问的话,还是看看电磁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理论我懂得少,不过记得以前论坛有过帖说,电流是电荷产生的。

对,电流是电荷产生的(准确说是由电荷移动产生的)。但电子上带有电荷,电子移动,电荷也就移动

网友C:
电流的单位是安培,1安培=1库仑/秒。安培可不是库仑/小时。
一万库仑电量以1安培流过某截面,需要1万秒,亦即2小时47分钟弱,
此其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电流是电荷产生的(准确说是由电荷移动产生的)。但电子上带有电荷,电子移动,电荷也就移动 ...

我找不到原来的帖。
当时我用**中的过时知识说,电子有规律的移动就成电流。有人纠正,电荷的移动就成电流。所以印象很深。
但是我不懂,电子是否从头到尾跟电荷一起移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电池不是因为电子多吧?
好电池得看它能把多少电子从负极搬到正极。

那为什么电流大要求铜线粗呢,还不是电子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找不到原来的帖。
当时我用**中的过时知识说,电子有规律的移动就成电流。有人纠正,电荷的移动就成 ...

“电子是否从头到尾跟电荷一起移动?”,你那意思是电荷还能脱离电子(或质子等载体)而独立存在?
我觉的可以这么理解:电荷不是一种物质,电荷仅仅是电子、质子等粒子的属性,每个电子带一个单位的正电荷,每个质子带一个单位的负电荷。仅此而已。
至于说“电荷定向移动形成电流”,那么根据上面的解释,这么说就有点模糊了,电荷是粒子的属性,怎么会移动?(应该说带有电荷的粒子定向移动形成电流)

关键是理解,不要在意怎么表达,比如一种语言就有一种表达,一句话全世界200多种说法。
还有,关于概念,什么是电荷、什么是电流、什么是电子?电子是否真实存在?这些都是人为定义的

网友C:
一克铜大约含9.48*10^21个铜原子,电子电量1.6*10^-19库仑。就算每个铜原子都释放一个自由电子,9.48*10^21个电子的总电量是1517库仑。
连两千库仑都不到,遑论一万库仑。
此其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克铜大约含9.48*10^21个铜原子,电子电量1.6*10^-19库仑。就算每个铜原子都释放一个自由电子,9.48*10^21 ...

时间差了一个数量级,电子数量又差了一个数量级,总共差两个数量级,问题不大。
上面1安培的电流通过灯泡太高,换成0.01安比较合适,这样差不多一年,还是半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电流大要求铜线粗呢,还不是电子多么。

您被自由电子弄糊涂了吧。按照电工常识,铜线粗是因为电子流动的阻碍小。
至于从原子层考虑,这还得从电阻的定义和理论推理说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电流大要求铜线粗呢,还不是电子多么。

看了下电阻定义,似乎您说的对.

铜线粗,电子多,同样的电场强度下,就有更多电子流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时间差了一个数量级,电子数量又差了一个数量级,总共差两个数量级,问题不大。
上面1安培的电流通过灯泡 ...

1安培和0.01安培也是两个数量级。
你见过额定电流0.01安培的白炽灯泡?我是没见过。不知道如今抽丝技术是否能够工业生产这么细的钨丝。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电阻定义,似乎您说的对.

铜线粗,电子多,同样的电场强度下,就有更多电子流动 ...

真能扯。
镁、铝、钙、铬、铁的原子序数都比铜小,换言之同样质量(1克)中原子数更多,可是导电性都比铜差,而且差的不是一个数量级。遑论锂、钠、钾等碱金属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时间差了一个数量级,电子数量又差了一个数量级,总共差两个数量级,问题不大。
上面1安培的电流通过灯泡 ...

不是时间差一个数量级的问题。
你根本不知道国际单位制中电量的定义。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下电阻定义,似乎您说的对.

铜线粗,电子多,同样的电场强度下,就有更多电子流动 ...

铜线截面积二倍,长度二倍,体积四倍,电子多了吧?可是电阻相同,电流相同,并没有更多的电子流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电流是电荷产生的(准确说是由电荷移动产生的)。但电子上带有电荷,电子移动,电荷也就移动 ...

“准确说是由电荷移动产生的”
你自己看看《电磁学》里面有没有这样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能扯。
镁、铝、钙、铬、铁的原子序数都比铜小,换言之同样质量(1克)中原子数更多,可是导电性都比铜差 ...

我上面没讨论导电性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上面没讨论导电性啊。

“大家设计电路时有没有考虑过电路导线和元器件的质量,如果质量太小,自由电子数量太少,电流太大的话,自由电子都不够流的。”
这是2楼你说过的话。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间差了一个数量级,电子数量又差了一个数量级,总共差两个数量级,问题不大。
上面1安培的电流通过灯泡 ...

铜的自由电子是势能的,没有外部电埸力的作用,这些电子是不会定向移动形成电流的,这个物理概念要清楚,任何事物的电何移动,都是因为有电埸力的作用,形成电流,到了PN结的扩散电流,是内部的短时间的特性,对外并没有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家设计电路时有没有考虑过电路导线和元器件的质量,如果质量太小,自由电子数量太少,电流太大的话, ...

这不是笑话吗?谁做完电路,还得上称约约多沉,因为太轻的话,自由电子太少,会影响电流(其实数学上看,就算只有一个电子,只有流动速度够快,也能形成1安电流),其实从帖子标题就能看出,设计电路时不必考虑电子数量(无论电子怎么流,都流不完),关键问题是怎么让电子流动

网友A:
电池就是水池,电子(荷)就是水,流完了就是没电了。
这么粗浅的感性认识都没有,还搞的什么电。

网友E:
LZ认为电流象撒尿一样。
请把电流想象成闭环的水泵水管系统,系统里一共1吨水,什么时候能流完?

网友F:
电荷不是实实在在的东西,金属导体中只有电子才能移动,电子的移动产生了电荷移动,电子的移动方向是与电荷移动方向相反的,初中课本里讲的,原话记不住了,大体是这么个意思。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笑话吗?谁做完电路,还得上称约约多沉,因为太轻的话,自由电子太少,会影响电流(其实数学上看, ...

“笑话”是你自己说的。

感觉你的数学、物理、电工……基础很差,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不知道从哪些科普读物里面读到几句话,断章取义地拿出来,结果自然似是而非。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不是笑话吗?谁做完电路,还得上称约约多沉,因为太轻的话,自由电子太少,会影响电流(其实数学上看, ...

“关键问题是怎么让电子流动”
这里的“流动”仍然应该加上定语“定向”。
电荷的定向流动,必是有个力对电荷做功。这句话,听懂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池就是水池,电子(荷)就是水,流完了就是没电了。
这么粗浅的感性认识都没有,还搞的什么电。 ...

电子的多少和电池是否满电没有直接的联系,不能说电池没电了电子就会减少,有些电化学物质在进行化学反应的时候电子是增加的。电池没电了只能说明电池里面的化学物质蕴含的电子势能减小了,电子势能转变为其他能量。电池放电主要是电子从高能级向低能级跃迁的过程,电池充电主要是电子从低能级向高能级跃迁的过程,这些过程是通过化学反应完成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铜线截面积二倍,长度二倍,体积四倍,电子多了吧?可是电阻相同,电流相同,并没有更多的电子流动。 ...

电子的流动速度除了跟面积有关外,还要受到金属原子对电子的束缚能力的影响,金属原子对电子的束缚能力越强,在同样的电场(可以理解为同样的电压)下,电子的移动能力就弱。一般情况是电子的势能越大,越靠近原子,原子对电子的束缚越强。

网友H:
我是来学习的!感谢楼主。

网友I:
铜密度8.9×10∧6  g/m3,自由电荷浓度1.341×10∧10  C/m3,每克铜含有自由电荷数量为
1.341×10∧10 C/m3/(8.9×10∧6  g/m3)=1500库伦

基本的数据一定要搞清楚再发帖!

网友C:
引用 网友G:
电子的流动速度除了跟面积有关外,还要受到金属原子对电子的束缚能力的影响,金属原子对电子的束缚能力越 ...

“一般情况是电子的势能越大,越靠近原子,原子对电子的束缚越强。”
你刚刚好说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认为电流象撒尿一样。
请把电流想象成闭环的水泵水管系统,系统里一共1吨水,什么时候能流完? ...

对,电路是个环路。我提的问题根本就跟电子数量没关系(实际上就算一个电子,理论上也没问题),大家都没看出来,还是我没说清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电池就是水池,电子(荷)就是水,流完了就是没电了。
这么粗浅的感性认识都没有,还搞的什么电。 ...

没有可比性!
说干 电池逐渐耗完了,实际上内阻变大了,1.5V电压倒是没变。

网友E:
引用 楼主:
对,电路是个环路。我提的问题根本就跟电子数量没关系(实际上就算一个电子,理论上也没问题),大家都没 ...

那是我误解了,抱歉。
我也认为电流与电子数量没有直接关系。

网友K: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没有可比性!
说干 电池逐渐耗完了,实际上内阻变大了,1.5V电压倒是没变。 ...

还是没放净,我就不信多大池子放不干!

网友L:
楼主的理论水平有点堪忧啊。
电的传播速度是指电场的传播速度(也有人说是电信号的传播速度,其实是一样的),不是电子的移动速度。导线中的电子每秒能移动几米(宏观速度)就已经是很高的速度了。
电场的传播速度非常快,在真空中,这个速度的大小约为接近于光速
。“电”的传播过程大致是这样的:电路接通以前,金属导线中虽然各处都有自由电子,但导线内并无电场,整个导线处于静电平衡状态,自由电子只做无规则的热运动而没有定向运动,当然导线中也没有电流。当电路一接通,电场就会把场源变化的信息,以大约光速的速度传播出去,使电路各处的导线中迅速建立起电场,电场推动当地的自由电子做漂移运动,形成电流。那种认为开关接通后,自由电子从电源出发,以漂移速度定向运动,到达电灯之后,灯才能亮,完全是一种误解
仔细看看,并不是所有电子都能移动的,移动的是自由电子。所以你说的电子流完那可能吗?总有些是不是自由电子的,自由电子是能量高的原子核外圈的电子。

网友A:
是不是我也适合搞点科普幻想类文学创作什么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楼主的理论水平有点堪忧啊。
电的传播速度是指电场的传播速度(也有人说是电信号的传播速度,其实是一样的 ...

单个电子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虽然和电场速度差很多数量级。你的宏观速度是个什么意思? 平均速度么?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大家设计电路时有没有考虑过电路导线和元器件的质量,如果质量太小,自由电子数量太少,电流太大的话, ...

楼主的问题是幼稚了一点,但是作为一个脑洞大开的电工,偶尔异想天开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

我来问个问题:对于横截面积1平方毫米的纯铜导线来说,是不是流过它的电流可以无限增大?比如十万安培?一百万安培?

会不会出现“自由电子数量太少,电流太大的话,自由电子都不够流的”情况?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问题是幼稚了一点,但是作为一个脑洞大开的电工,偶尔异想天开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

我来问个问题 ...

效果是电子迁移……因为大量电子流动撞击铜原子使其移位。

而且对于一个载流体说电子有进有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O:
你除非把电池的反应物全部消耗光。否则电动势一定是1.5V。

对,就是消耗光一一最后一个电子荷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单个电子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虽然和电场速度差很多数量级。你的宏观速度是个什么意思? 平均速度么? ...

就是可以具体测量看到的,量到的速度,比如如果电子可以标记,那这个电子从导线这头移动到另一头,这个速度是很慢的,而电流的速度靠的不是这个速度来决定的。

网友B:
如果北京打电话到广州,北京的电子是否有跑到广州?

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北京打电话到广州,北京的电子是否有跑到广州?

按照“水管水压水池龙头”摸型,有可能跑到广州。就看电话线材料、截面,通话声强和时长了。

网友D:
推多诺牌一样,单个牌本身移动没多少,但能量或说信息较快速地传递下去,这个速度就是电磁在介质的速度。

网友B:
深层次的道理我不懂,但是按照一般逻辑,骨牌效应我觉得靠谱。
如果电子真的跑了,那么北京导线越来越瘦,变成半导体或绝缘体,而广州导线越来越胖,变成良导体。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深层次的道理我不懂,但是按照一般逻辑,骨牌效应我觉得靠谱。
如果电子真的跑了,那么北京导线越来越瘦, ...

哈哈,不玩了。

原来是玩的,逗开心!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问题是幼稚了一点,但是作为一个脑洞大开的电工,偶尔异想天开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

我来问个问题 ...

“对于横截面积1平方毫米的纯铜导线来说,是不是流过它的电流可以无限增大?比如十万安培?一百万安培?”
当然不可能“无限增大”。你提出的“比如”,仍然是有限值。
但在极短时间内(例如微秒数量级)每平方毫米通过数万安培甚至更大电流,物理学家做过实验。当然,在若干微秒之后导线就爆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问题是幼稚了一点,但是作为一个脑洞大开的电工,偶尔异想天开一下也不是不可以的?

我来问个问题 ...

“会不会出现“自由电子数量太少,电流太大的话,自由电子都不够流的”情况?”
会的。这正是前一回复中所提到的情况。电流密度大到一定程度,铜或者其它金属电压电流之间关系开始偏离欧姆定律。这种偏离欧姆定律的现像在较低导电性的溶液中非常明显,电流密度远低于金属中常见的电流密度时,溶液已经不遵守欧姆定律了,因为所有离子均已参与导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I:
直流电的话,北京打电话到广州,北京的电子完全可能跑到广州。可是事实是,音频信号及其载波都是交流电, ...

有的地方采用直流供电,会不会出现53楼所说那样,供电站导线越来越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北京打电话到广州,北京的电子是否有跑到广州?

北京的电子和广州的电子长得是否一模一样?
如果电子长的都一样,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北京的电子和广州的电子长得是否一模一样?
如果电子长的都一样,那就不好说了 ...

量子里有个全同性假设,但那只是个假设。而且这个假设也仅仅适用于基本粒子的内禀属性如静质量、电荷量、自施、寿命等。实际上电子不可能静止,它有不同的位置、不同的速度、方向和能级,因此没有两个电子是一模一样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有的地方采用直流供电,会不会出现53楼所说那样,供电站导线越来越瘦?

那您问53楼。

网友P:
引用 网友B:
有的地方采用直流供电,会不会出现53楼所说那样,供电站导线越来越瘦?

自由电子会影响金属键的键长吗?你想办法把金属中的自由电子抽掉,金属也仅仅是带正电,抽的越多电位上升越多,电场会给自由电子找出路,就算是在真空中,也会通过令电位更低的物体中的电子逃逸,吸引到这块金属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单个电子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虽然和电场速度差很多数量级。你的宏观速度是个什么意思? 平均速度么? ...

“宏观速度”就是指电荷运动的平均速度。

网友Q:
引用 网友A:
按照“水管水压水池龙头”摸型,有可能跑到广州。就看电话线材料、截面,通话声强和时长了。 ...

信号从光纤走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A:
其实,实际电路电子流最终都是电池类电源提供的,也就是说电池本身就是个存有海量电子仓库。电子质量很轻, ...

电池的作用,就是在负极存储·过量电子,在正极是欠缺等量的电子。

如果真像比所说,质量特别好的电池是不允许碰的,否则你会被静电击倒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P:
maychang所说的试验,数据可能有记错。我们每天有超过5K数量的IC进行软封装,都要在固化前进行功能测试, ...

这个铝线指的是哪块的?
如果是芯片上的金属连线,一般走不了这么大电流,新的nm工艺更小,即便勉强能走,电迁移也会导致很快失效。

网友P:
引用 网友J:
这个铝线指的是哪块的?
如果是芯片上的金属连线,一般走不了这么大电流,新的nm工艺更小,即便勉强能走 ...

封装用的规格0.8的铝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Q:
信号从光纤走的。。。。。。。。

电子转光子,继续走…
俺都说不玩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R:
电池的作用,就是在负极存储·过量电子,在正极是欠缺等量的电子。

如果真像比所说,质量特别好的电池是 ...

俺本不玩了…
水池再大也不见得淹死,你说的也是这个理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P:
maychang所说的试验,数据可能有记错。我们每天有超过5K数量的IC进行软封装,都要在固化前进行功能测试, ...

时间可能**有误。
这里主要是想说明:欧姆定律对金属适用,但在金属中电流密度非常大时(记得是常用电流密度的6个数量级以上)也会偏离线性关系。欧姆定律对溶液来说偏离相当大,对气体完全不适用。

网友P:
引用 网友C:
时间可能**有误。
这里主要是想说明:欧姆定律对金属适用,但在金属中电流密度非常大时(记得是常用电流 ...

嗯,我不怀疑实验的现象,只是直觉上觉得时间可能有误,于是查数据计算了一下。
欧姆定律确实只在电子定向移动的速度很慢时才适用。电密密度大到一定的程度,单位时间要驱使足够多的电荷定向移动必定需要提高电场,自由电子的密度和价会发生变化

网友P:
回到楼主的问题,楼主在2楼中说:大家设计电路时有没有考虑过电路导线和元器件的质量,如果质量太小,自由电子数量太少,电流太大的话,自由电子都不够流的。

如maychang所言,设每个原子贡献一个自由电子,那么一段质量1克、截面积1mm2的铜线长度将只有11.24cm,流过5A的电流的话,电子定向移动的速度仅达0.375mm/秒,而且会从源端负极源源不断地得到等量的补充,何来的不够流呢?

网友S:
欧姆定律,本就是个材料相关的定律。I/V关系,几乎完全由材料的性状决定。

简单地说,从电流密度

    J = nv

其中n为自由电荷密度,v为自由电荷平均速度(向量)

可知导体内部自由电荷与电流的关系。

而这里的关键是v与电场强度的关系。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如果北京打电话到广州,北京的电子是否有跑到广州?

没有可能.过了一次ADC,再不知道过了多少SONET网络才到达广州的交换局,最终过来的信号不会含有任何北京来的电子,

网友O:
引用 网友B:
有的地方采用直流供电,会不会出现53楼所说那样,供电站导线越来越瘦?

然而要形成闭合回路才有电流.你流给广州多少电子,广州就要还给你多少电子.

网友O:
引用 网友R:
电池的作用,就是在负极存储·过量电子,在正极是欠缺等量的电子。

如果真像比所说,质量特别好的电池是 ...

电压不够

网友B:
引用 网友O:
然而要形成闭合回路才有电流.你流给广州多少电子,广州就要还给你多少电子. ...

你可能没有注意我支持52楼zyj9490的骨牌效应的看法,才会这样复帖。
电子象骨牌一样在一定范围内活动,但是很快的将电荷传递给相邻电子,象骨牌向一个方向倒下一样形成电流。所以不存在北京电子跑到广州。这是我的肤浅的理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O:
没有可能.过了一次ADC,再不知道过了多少SONET网络才到达广州的交换局,最终过来的信号不会含有任何北京来 ...

PowerAnts在73楼说,“电子定向移动的速度仅达0.375mm/秒”。
那么一分钟22.5mm,
一小时1350mm,
一天32400mm。
假如北京至广州直通一对线,一个电子从北京到广州要多少时间?北京讲一句话广州要多少天后才能听到?

网友T:
超导体,是不是得把全球电子都搬来?

网友U:
引用 网友B:
PowerAnts在73楼说,“电子定向移动的速度仅达0.375mm/秒”。
那么一分钟22.5mm,
一小时1350mm,

电子移动的速度 不是信号传输的速度

讲得对,我也是这样想。

网友V:
一个发电厂 一年只搬运了几十克电子你想的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