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reshark结果分析

楼主(2016-07-14):
1、Wireshark的数据包详情窗口,如果是用中括号[]括起来的,表示注释,在数据包中不占字节

2、在二进制窗口中,如“DD 3D”,表示两个字节,一个字节8位

3、TCP数据包中,seq表示这个包的序号,注意,这个序号不是按1递增的,而是按tcp包内数据字节长度加上,如包内数据是21字节,而当前IP1发到IP2的包的seq是10的话,那下个IP1发到IP2的包的seq就是10+21=31

4、注意我们分析tcp包时,要以一个会话做为一个完整对象,即通讯只发生在两个IP之间,两个固定的端口之间,如果端口变化了,那链接就不是同一条了,不同的链接之间的seq是没有关联的

5、tcp包分为包头的内容,tcp的包头长度是32字节,整个数据包的包头是66字节(不一定的),如果整个数据包是66字节的话,那内容长度就是0

6、每个tcp包都带有win、ack,这些是告诉对方,我还可以接收数据的滑动窗口是多少,如果A发到B的包的win为0,就是A告诉B说我现在滑动窗口为0了,饱了,你不要再发给我了,就说明A端环境有压力(如带宽满了等)

7、ack可以理解为应答。A发给B的ack是告诉B,我已收到你发的数据包,收到ack号这里了,你下次要发seq为ack号的给我

8、在网络不堵即滑动窗口一点都不堵的情况下,第一个包的ack号就是第二个包的seq号,如果堵了,由于是滑动窗口缓存处理队列,所以这个值会错开

9、如果A发到B连续几个包,seq号不变,ack号一直在变大,说明A一直在收B的数据,一直在给B应答

10、如果A发到B连续几个包,seq号一直变大,ack号一直没变,说明A一直在向B发数据,不用给B应答,而是在等B的应答

11、可以接收多个数据包后,一次性给一个应答,不用每个数据包一一对应给应答

12、发了一个包,很久没有收到应答后,会重发包,在Wireshark抓包工具提示“[TCP Retransmission]”,在数据包详情窗口点开可以看到是对哪个数据包的重传

13、“[TCP Dup ACK ?#?]”应答包的重传

14、如果出现这个错误“[TCP Previous segment not captured]”,说明乱序了,前一个包没有收到,收到后面的包了,这时也会重传包

网友A:
wireshark在之前我自己做tcpip协议栈的时候,非常有用,当然,现在一般用于**某些网络协议
关于TCP的东西,其实那本经典教科书就已经讲了非常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