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8L152的段式液晶驱动程序

楼主(2016-07-14):
  1. #include "stm8l15x.h"
  2. void display_LCD(unsigned int temp);
  3.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temp;
    temp=0;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RTC, ENABLE);   //使能实时时钟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LCD, ENABLE);   //使能LCD时钟
    CLK_RTCClockConfig(CLK_RTCCLKSource_HSI,CLK_RTCCLKDiv_8);   //选择RTC时钟源
    LCD_Init(LCD_Prescaler_64,LCD_Divider_16,LCD_Duty_1_4,LCD_Bias_1_3,LCD_VoltageSource_External );    //LCD初始化
    delay(10);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1,0XFE);  // seg 9,10,11,12,13,14,15为seg口
    LCD_PortMaskConfig(LCD_PortMaskRegister_2,0X3F);  // seg 16,17,18,19,20,21,为seg口

    LCD_ContrastConfig(LCD_Contrast_Level_3);             //配置LCD的对比度
    LCD_DeadTimeConfig(LCD_DeadTime_0);                  // 配置LCD液晶的死区时间
    LCD_PulseOnDurationConfig(LCD_PulseOnDuration_1);    // 配置LCD脉冲持续时间。

    LCD_Cmd(ENABLE);   //使能LCD控制器

  while (1)
  {
       display_LCD(temp);
            temp++;
            if(temp==100)
              temp=0;
  }
}
//////**********************************************************************//////////

//////*****************************LCD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_LCD(unsigned int temp)
{
     unsigned int shi,ge;
              shi=temp/10;
              ge=temp%10;

    //********************十位显示********************//////////
       switch(shi)

       {
        case 1:
           {
                             //显示十位1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4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4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4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4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2:
        {
                              //显示十位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8);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8|(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8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8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4);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4|(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C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C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3:
       {
                            //显示十位3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8);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8|(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4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4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4);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4|(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C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C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4:
       {
                          //显示十位4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4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4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C);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C|(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4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4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5:
       {
                         //显示十位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8);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8|(LCD->RAM[LCD_RAMRegister_2]);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4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4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C);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C|(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8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8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楼主:
case 6:
         {
                           //显示十位6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8);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8|(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C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C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C);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C|(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8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8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7:
         {
                          //显示十位7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4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4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C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C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8:
         {
                        //显示十位8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8);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8|(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C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C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C);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C|(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C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C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9:
         {
                        //显示十位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8);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8|(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4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4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C);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C|(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C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C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
   //************************************************************//////
  //******************个位显示******************************//////
      switch(ge)

       {
        case 0:
           {
                      //显示个位0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2);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2|(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3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3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2);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2|(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3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3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1:
        {
                    //显示个位1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1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1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1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1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2:
       {
                    //显示个位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2);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2|(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2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2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1);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1|(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3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3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3:
       {
                          //显示个位3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2);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2|(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1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1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1);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1|(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3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3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楼主:
case 4:
       {
                   //显示个位4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1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1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3);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3|(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1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1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5:
         {
                        //显示个位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2);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2|(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1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1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3);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3|(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2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2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6:
         {
                   //显示个位6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2);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2|(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3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3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3);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3|(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2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2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7:
         {
                  //显示个位7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1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1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3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3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8:
         {
                  //显示个位8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2);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2|(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3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3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3);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3|(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3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3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case 9:
         {
                  //显示个位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2);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2));
          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0x02|(LCD->RAM[LCD_RAMRegister_2]);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1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5));
          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0x10|(LCD->RAM[LCD_RAMRegister_5]);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3);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9));
          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0x03|(LCD->RAM[LCD_RAMRegister_9]);
               //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30);
          assert_param(IS_LCD_RAM_REGISTER(LCD_RAMRegister_12));
          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 0x30|(LCD->RAM[LCD_RAMRegister_12]);
                 break;
         }
     }
//**********************************************************//////

楼主:
delay(500);
  //**********************************************************//////
   //***************************清屏***************************//////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2,0X00);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5,0X00);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9,0X00);
                  LCD_WriteRAM(LCD_RAMRegister_12,0X00);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unsigned int i,j;
   for(i=0;i<255;i++)
     for(j=time;j>0;j--);
}

网友A:
底层的驱动写好后,在主函数调用就显得非常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