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求助,有没有见过这种信号波形

楼主(2016-07-14):
小弟测量了某产品输出的一组通信信号,请大家判断一下这是什么信号类型。
这组信号每个高电平‘1’或低电平‘0’的宽度只有两种,一种宽度是另外一种宽度的3倍。
图上是截取的最开始的一段信号波形。
用的是STM8S003F3,第2脚输出(串口TX功能脚),向外输出给另一个产品电路上的STM8S003F3的第3脚(串口RX功能脚)。
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异步串行通信的数据格式,但我怎么看都不像。所以想搞清楚这种是不是某种标准的数据传送格式

网友A:
摩尔斯码,哈哈
先把文件头找出来,才好分析.

网友B:
你自己用STM8S003F3输出的波形给另一个产品,那输出的波形你应该清楚啊?是不是你接错了,或者软件写的有问题、

楼主:
这产品不是我做,我是用示波器测量了这两个产品之间的通讯线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用STM8S003F3输出的波形给另一个产品,那输出的波形你应该清楚啊?是不是你接错了,或者软件写的有问 ...

这产品不是我做,我是用示波器测量了这两个产品之间的通讯线的波形

网友C:
这基本就是谍报处干的活,你找电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产品不是我做,我是用示波器测量了这两个产品之间的通讯线的波形

从度娘借了一个图:
你测试的波形可能是多帧数据一起发送。

楼主:
刚开始我也是觉得3倍宽度的电平算3个bit,但任然是套不进 起始位+5、6、7、8、9个数据位+停止位 的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度娘借了一个图:
你测试的波形可能是多帧数据一起发送。

刚开始我也是觉得3倍宽度的电平算3个bit,但任然是套不进 起始位+5、6、7、8、9个数据位+停止位 的格式

楼主:
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产品设计者硬件上用了STM8S003F3的UART的脚位,但放弃使用UART功能,转而去用软件模拟另外一种数据传输格式?

另外UART_CK没有使用,所以也不是同步的方式传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产品设计者硬件上用了STM8S003F3的UART的脚位,但放弃使用UART功能,转而去用软件模拟另 ...

拿串口助手读一读试试。

网友D:
是不是红外调制信号

网友E:
跟freescale很多芯片是用这种格式通信,宽低电平代表0,窄低电平代表1

网友F:
这不就是个红外发射的波形吗

网友G:
看着像红外那种

楼主:
从机内部电路有10K+2K电阻串联在电源线和地之间,中间分压出来给从机的RX串口接收,电源线既是给从机的供电线也是通信线,这样如果电源是12V,
那么RX哪里高电平有2V,通信没问题,但这个机子是支持到最低7V,所以用7V的时候高电平就不到1.2V了,这时候用STM8的UART不会正常通信(我猜的,没有验证)
,所以估计原来的设计者也是基于这点没有用UART功能吧。

这组信号特点是每4倍的时间周期里发送一个窄或宽的高电平信号(和13楼的兄弟说的差不多),这样我就计划用ADC去检测采集这种信号了。

谢谢各位兄弟,特别是13楼那位。问题基本上得到了解决。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