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_Clock_Init(9)函数的使用疑问

楼主(2016-07-14):
Stm32_Clock_Init(9),为什么库函数的版本没这个函数,寄存器版本的反而有了,奇怪

网友A:
这个函数是直接操作的寄存器,直接设置系统时钟为HSE*9

网友B:
楼主我怎么没找到Stm32_Clock_Init(9)在哪里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怎么没找到Stm32_Clock_Init(9)在哪里啊?

这个应该是原子开发板的例程。官方的话没这个库函数的

网友D:
一看就是自定义的函数,不符合官方的库函数命名规则

网友E:
战舰开发板的寄存器版源码,在sys.c里最后一个函数就是:void Stm32_Clock_Init(u8 LL)

网友F:
你说错了,这个确实是自带的库函数,表示系统时钟设置

网友G:
不论库函数还是寄存器,达到我们的目的就好了,不用纠结使用手段的。寄存器和库混合使用,效率和方便兼顾。

网友H:
void Stm32_Clock_Init(u8 PLL)
{
unsigned char temp=0;
MYRCC_DeInit();        //
  RCC->CR|=0x00010000;
while(!(RCC->CR>>17));
RCC->CFGR=0X00000400;
PLL-=2;
RCC->CFGR|=PLL<<18;
RCC->CFGR|=1<<16;
FLASH->ACR|=0x32;        //
RCC->CR|=0x01000000;
while(!(RCC->CR>>25));
RCC->CFGR|=0x00000002;
while(temp!=0x02)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这个是这个函数的代码,里面有点繁琐,所以直接用库函数代替了吧。

网友I:
这些配置都是固定的,基本不用修改的,所以直接用库代替了。

网友J:
假如用外部时钟的话,就不需要操作这个库函数了吧,用其他的库函数应该是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D:
一看就是自定义的函数,不符合官方的库函数命名规则

官方的命名规则是什么呢?可以仔细讲讲吗?

网友K:
还是用HAL库吧!简单粗暴又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