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请各位推荐一个SWD调试器

楼主(2016-07-14):
主要用KEIL开发CORTEX-M的程序。

1.支持KEIL的在线调试
2.方便简单好用,适合初学者菜鸟
3.组好体积小一点吧。

哈哈,因为本人菜鸟,请各位推荐一个支持SWD的调试器吧。
谢谢

网友A:
ST-link, 便宜好用

楼主:
请问一下,ST-LINK是不是也可以调其他品牌的芯片的啊?

调试其他品牌的芯片会不会有什么限制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ST-LINK是不是也可以调其他品牌的芯片的啊?

调试其他品牌的芯片会不会有什么限制呢? ...

ST-Link 看资料似乎没有提到在STM32和STM8以外的单片机上使用,不确定。或者你可以买一个SWD三根线的J-link,也是串口的,也挺好用,可能贵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