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将高电压比例缩小

楼主(2016-07-15):
输入为+110V,输出电压是多少呢?是1.375V么,这个原理图怎么看呢,搞不懂,望大神指点

网友A:
G110端和GND是什么关系?
这个电路小心,会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G110端和GND是什么关系?
这个电路小心,会爆的。

没有关系,各是各的地,这个电路是已经成功的,但是不明白原因

网友A:
连个保护也没有,省略了?
标准的差分或者减法器,教科书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保护也没有,省略了?
标准的差分或者减法器,教科书就有。

没有保护电路,请问保护措施应该怎么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