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OPA847搭建加法器问题

楼主(2016-07-15):
用加法器把交流信号抬升2.5V,信号10Hz~10MHz
请教一下加法器电阻阻值选取范围?op37搭建加法器结果带宽不够,换成opa847后,输入管脚信号已经有很大问题

网友A:
运放只有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
选择电阻的原则是:
流经电阻的电流不能与运放的失调电流、静态偏置电流大小相当,否则对运算准确性有影响;
一般前者要高于后者一、两个数量级以上,
而运放输入电阻极大,失调、静态电流都很小,
所以电阻的取值范围可以非常宽,从几百到几百K欧姆之间,比较随意。
所以很多文档只提它们的比例关系,不说具体数值。
推荐几K~几十K这个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只有两个输入端和一个输出端,
选择电阻的原则是:
流经电阻的电流不能与运放的失调电流、静态偏置电流 ...

谢谢,不少电路都是直接拿来参考,不懂怎么回事,百度也没找到一些讲解,受教。第一发帖,我得找找哪里结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