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AD能检测高于VCC的信号吗?

楼主(2016-07-15):
但是单片机的电源电压是2.7V,它要检测一个最高可能是4V 的模拟信号,AD转换。
请问可以直接检测吗,还是用电阻分压?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单片机参考电压的值。如果参考电压支持5V,那么久不需要。如果不行,那就得分压、

网友B:
必须分压
查单片机手册 ad能接受的最高电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