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布局的准则和操作技巧

楼主(2016-07-15):
PCB布局的准则和操作技巧

  摘要: PCB布局的准则操作技巧& 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作用& 在一个大的电容上还并联一个小电容的原因。

  PCB布局的准则操作技巧& 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作用& 在一个大的电容上还并联一个小电容的原因。

  总结几个常用的操作技巧:

  尽量将去耦电容和滤波电容等放置在对应元件的周围。去耦电容和滤波电容的布置是改善电路板的电源质量,提高抗干扰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实际上,印制电路板的走线、引脚连线和接线等都有可能带来较大的电感效应,电感的存在会在电源线上引起纹波和毛刺,而在电源和地之间放置一个0.1uF的去耦电容可以有效滤除高频纹波,如果电路板上使用的是贴片电容,可以使贴片电容紧靠着元件的电源引脚。对于一些电源转换芯片,或者是电源输入端,最好还布置一个10uF或者更大的电容,以进一步改善电源的质量。

  制作元件库时一定把第一脚标上记号。

  元件尺寸拿不准就1:1打印出来,拿实件直接比对。

  导入用原理图生成的网络表,在PCB上显示的飞线可极大地帮助布局和走线。

  元件布局时不要用X,Y键来翻转元件,否则无法焊接。

  两层板走线的一种方法是:一面只走横线,一面只走纵线。

  焊盘附近不要有不相关的过孔。

  设计规则中主要设定线宽Width和间距Clearance。

  快捷键:

  E-S-C(Ctrl+H) 高亮一条物理连接

  P-T      交互式布线

  *       在层之间切换,在布线时可自动添加一个过孔

  Tab      打开鼠标上粘着的元件、过孔或者线的属性

  M-D      拖动一条线或者过孔,同时其两个端点也同时移动

  M-M      仅拖动一条线或者过孔

  M-E      拖动一个端点

  Space     对元件可以90度旋转,对走线可45度旋转。

  Ctrl+M    测量尺寸

  End      刷新屏幕

  PageUp/Down  放大,缩小

  Ctrl+鼠标滚轮 较精细地放大,缩小,缩到一定程度,在屏幕上即可看到1:1的大小,可拿实际元件直接比对。

  再补充:沧州寰宇电路板加工工艺:线6mil,间距6mil,过孔内径12mil,外径22mil

  滤波电容、去耦电容、旁路电容作用

  滤波电容用在电源整流电路中,用来滤除交流成分。使输出的直流更平滑。

  去耦电容用在放大电路中不需要交流的地方,用来消除自激,使放大器稳定工作。

  旁路电容用在有电阻连接时,接在电阻两端使交流信号顺利通过。

  1.关于去耦电容蓄能作用的理解

  1)去耦电容主要是去除高频如RF信号的干扰,干扰的进入方式是通过电磁辐射。

  而实际上,芯片附近的电容还有蓄能的作用,这是第二位的。

  你可以把总电源看作密云水库,我们大楼内的家家户户都需要供水,

  这时候,水不是直接来自于水库,那样距离太远了,

  等水过来,我们已经渴的不行了。

  实际水是来自于大楼顶上的水塔,水塔其实是一个buffer的作用。

  如果微观来看,高频器件在工作的时候,其电流是不连续的,而且频率很高,

  而器件VCC到总电源有一段距离,即便距离不长,在频率很高的情况下,

  阻抗Z=i*wL R,线路的电感影响也会非常大,

  会导致器件在需要电流的时候,不能被及时供给。

  而去耦电容可以弥补此不足。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电路板在高频器件VCC管脚处放置小电容的原因之一

  (在vcc引脚上通常并联一个去藕电容,这样交流分量就从这个电容接地。)

  2)有源器件在开关时产生的高频开关噪声将沿着电源线传播。去耦电容的主要功能就是提供

  一个局部的直流电源给有源器件,以减少开关噪声在板上的传播和将噪声引导到地

  2.旁路电容和去耦电容的区别

  去耦:去除在器件切换时从高频器件进入到配电网络中的RF能量。去耦电容还可以为器件 供局部化的DC电压源,它在减少跨板浪涌电流方面特别有用。

  旁路:从元件或电缆中转移出不想要的共模RF能量。这主要是通过产生AC旁路消除无意的能量进入敏感的部分,另外还可以提供基带滤波功能(带宽受限)。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电源和地之间连接着去耦电容,它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作为本集成电路的蓄能电容;二是滤除该器件产生的高频噪声,切断其通过供电回路进行传播的通路;三是防止电源携带的噪声对电路构成干扰。

  在电子电路中,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bypass)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decoupling)电容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在一个大的电容上还并联一个小电容的原因

  大电容由于容量大,所以体积一般也比较大,且通常使用多层卷绕的方式制作,这就导致了大电容的分布电感比较大(也叫等效串联电感,英文简称ESL)。大家知道,电感对高频信号的阻抗是很大的,所以,大电容的高频性能不好。而一些小容量电容则刚刚相反,由于容量小,因此体积可以做得很小(缩短了引线,就减小了ESL,因为一段导线也可以看成是一个电感的),而且常使用平板电容的结构,这样小容量电容就有很小ESL这样它就具有了很好的高频性能,但由于容量小的缘故,对低频信号的阻抗大。所以,如果我们为了让低频、高频信号都可以很好的通过,就采用一个大电容再并上一个小电容的方式。常使用的小电容为 0.1uF的瓷片电容,当频率更高时,还可并联更小的电容,例如几pF,几百pF的。而在数字电路中,一般要给每个芯片的电源引脚上并联一个0.1uF的电容到地(这个电容叫做退耦电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电源滤波电容,越靠近芯片越好),因为在这些地方的信号主要是高频信号,使用较小的电容滤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