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STM32一般使用外部AD芯片还是自己内部的AD

楼主(2016-07-15):
(无正文)

楼主:
各位大侠希望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A:
看你需要,高精度性能就加外部,一般测量内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需要,高精度性能就加外部,一般测量内部够用

对于交流电网的采集是不是用内部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于交流电网的采集是不是用内部就可以了

需要功率计量之类的吗?不需要内部够用,输入电路做好

楼主:
不需要,好的,谢谢

网友B:
要隔离就用外部的,一般情况内部的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