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为什么BUCK控制器也有最大电流这一项?

楼主(2016-07-15):
我在TI网上选DC-DC芯片时发现,内置MOS管的降压芯片有一项参数为最大输出电流,这个很好理解,里边的MOS管一定的功率限制。但是那些BUCK控制器,需要外接MOS的那种,电流又不走它身上走,为什么也有最大电流限制呢?超过它给定的电流会给芯片带来什么不可控吗?
麻烦了解的兄弟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
那么就请你说说具体是那个控制器啊

楼主:
所有的。
这两天想搞个太阳能电板来玩玩,那就需要将电存起来。我需要一个支持恒流恒压的芯片来自己搭一个充电器,尝试MPPT控制。
我看中了LM25085这个芯片。
它的最大占空比100%。支持恒流恒压。但我看手册上写着最大电流10A。这个电流有点小。我预计的是20A的电流。我就在想,既然电流不走它身上走过,什么要限制最大电流呢?
这个最大电流在手册里好像没有提及,但在技术参数页面里有

网友:
以下这些英文来自LM25085的手册啊

简单地讲,

PFET比同类NFET,的内阻大一些,

受PFET内阻的影响,受LM25085门极驱动的能力限制。

所以外挂PFET的最大电流限制在10A

The LM25085 is a PFET buck (step-down) DC-DC controller
using the constant on-time (COT) control principle. The input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of the LM25085 is 4.5V to 42V. The
use of a PFET in a buck regulator greatly simplifies the gate
drive requirements and allows for 100% duty cycle operation
to extend the regulation range when operating at low input

voltage. However, PFET transistors typically have higher on-
         然而 与相同NFET想比较, PFET有着更加高的导通电阻 和 门充电。

resistance and gate charge when compared to similarly rated

NFET transistors. Consideration of available PFETs, input
                  考虑到可以获取的 PFET,输入电压,和 LM25085的门极驱动能力

voltage range, gate drive capability of the LM25085, and ther-

mal resistances indicate an upper limit of 10A for the load
  所以就限制10A的上限

current for LM25085 applications. Constant on-time control is

implemented using an on-time one-shot that is triggered by

the feedback signal. During the off-time, when the PFET (Q1)

is off, the load current is supplied by the inductor and the out-

put capacitor. As the output voltage falls, the voltage at the

feedback comparator input (FB) falls below the regulation

threshold. When this occurs Q1 is turned on for the one-shot
period which is determined by the input voltage (VIN) and the
RT resistor. During the on-time the increasing inductor current
increases the voltage at FB above the feedback comparator
threshold. For a buck regulator the ba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time, off-time, input voltage and output voltage is:

网友:
就是这样理解.

外接PFET的电流越大。就需要LM25085具有更加大的门极驱动能力。

但是,现在LM25085的门极驱动能力有限。所以外接PFET的电流被限定在10A。

网友A:
因为电流越大的MOS管,它的QG值也越大。

网友A:
你如果有Qg值很小而电流又足够的MOS管用大电流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最近我也准备用LM25085这个芯片,不知道哪里能够买到?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
看来还是门极驱动能力的关系。
顺便回楼上,我在TB买的,还不知道真假。现在在TI上申请样片太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