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功放通信问题

楼主(2016-07-15):
各位学者好,我在设计输入模拟信号频率为100KHz的数字功率放大器,但是好像频率太高,在数据传输和通信方面,用传统的外部AD加上DSP难以完成,请问各位学者,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用我们DM9051NP可以实现通信,我们有客户也是和您做一样的产品加我微信13823667163

网友A:
怎么看不懂。。。
AD加DSP,要完成什么?

网友B:
功率放大器跟数据通讯何干?初学者第一件事是要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别怕麻烦,否则你浪费自己的时间,也打扰他人,属于“损人不利己”,想必你不是白开心的传人……

楼主(2018-07-10):
引用 网友B:
功率放大器跟数据通讯何干?初学者第一件事是要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别怕麻烦,否则你浪费自己的时间,也 ...

chunyang兄,看来我们最早是在这儿就见过了

网友C:
可以参考附件:一款支持I²S输入的数字音频功率放大电路,内置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可外接Ti的AD处理器PCM1808。

详情可咨询:13806186034 蒋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放大器跟数据通讯何干?初学者第一件事是要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别怕麻烦,否则你浪费自己的时间,也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懂。。。
AD加DSP,要完成什么?

举个简单的例子:把模拟的音频信号输入至PCM1808,由1808负责A/D转换,即将模拟信号转换为I²S数字信号;然后,再输入至支持I²S输入的数字音频音频功率放大电路(eg.CS38S20或TPA5711),由内置的DSP处理器负责信号的采集、分析处理和放大等工作,从而实现音频信号的放大功能,数字功放则通过两路I²C总线控制端口与主控MCU进行握手通信,可以灵活配置各项功能参数和输出模式(eg.BTL*2、BTL*1+SE*2、PBTL*1),输出功率的大小则与输入电压、输出电压和负载等效电阻值的大小有关。最大不超过最大额定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