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DAC驱动

楼主(2016-07-15):
刚接触FPGA,实在不熟悉,附图是DAC2904时序,怎么写驱动时序啊,哪位大侠有类似的并口DAC驱动没啊,万分感激啊

网友A:
看不到图

楼主:
把图上了,帮忙看看代码行不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实体
entity da1_test is
    port (
          clk:in STD_LOGIC  ;  --系统主时钟
          da1_clk:out std_logic;  --给DA的时钟
          da1_d:out 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给DA的数据
                        );
end da1_test;
------------------------------------------------
architecture topdesign_arch of da1_test is
------------------------------------------------
signal count_clk:std_logic_vector(13 downto 0);
------------------------------------------------

begin
-------------------------------------------------
da1_clk <=clk;  --给DA的时钟
--da_clk <=not count_clk(0);  --给DA的时钟
-------------------------------------------------

process(clk)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
           count_clk<=count_clk+1;
           da1_d<=count_clk(13 downto 0);
-------------------------------------------------
        end if ;
-------------------------------------------------
end process;
-------------------------------------------------
end topdesign_arch;

楼主:
这是个生成锯齿波的程序。。。

网友B:
先把WRTx、CLKx拉低,然后输出DATA IN数据;
延时ts时间之后,再把它们拉高,并保持tLPW、tCPW时间,然后拉低;
上述动作重复一次,前次给查的DATA IN数据将在DAC端输出。

时序就是这意思,实现这个波形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WRTx、CLKx拉低,然后输出DATA IN数据;
延时ts时间之后,再把它们拉高,并保持tLPW、tCPW时间,然后 ...

延时怎么实现啊,计数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延时怎么实现啊,计数器么?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