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求上电重启和按键复位的区别

楼主(2016-07-15):
对于一个MCU来说 ,上电重启和复位之间,对程序执行是否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我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没什么区别吧,效果都一样的。

网友B:
仔细看看数据手册,数组手册中有详细介绍的。关键的寄存器,不会复位的。

网友C:
上电重启和复位(指得是按键复位),最终都是触发MCU执行reset 中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没有什么差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电重启和复位(指得是按键复位),最终都是触发MCU执行reset 中断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两者没有什么 ...

二者之间对于内部寄存器的作用一致吗?
现在做的一个case  应用低功耗的vlps状态  只有在在下载完之后   断电重启  才能测量到正常的功耗。
如果不断电重启,则功耗是非正常的。
您觉得应该从哪个角度去寻找问题?

网友E:
按键复位电路只是在RC复位电路的基础上多了一个按键,对于大多数mcu来说是对地的。

网友F:
有的上电复位是利用电容和充放电进行复位,有的直接复位,不用经过复位脚的。

网友G:
在有的芯片中,比如stm8,应该是两种复位方式操作的寄存器不同。

网友H:
比如最新的STC15的芯片,直接就不用按键复位了,复位脚不接也可以,直接上电即可复位。

网友I:
上电重启必须进行电源的再次上电,对于断电麻烦的板子,或者单纯不能断电的板子,只能用手动按键复位了。

网友J:
一般没有电源开关的板子,最好加个按键复位,有电源开关的话,阻容复位就好了。

网友K:
在系统中,有时也会出现显示不正常,也为了调试方便,需要设计一个复位电路,复位电路主要完成系统的上电复位和系统在运行时用户的按键复位功能。

网友L:
说是上电复位,其实本质上是阻容复位。按键复位不过就是在阻容复位旁边加个按键,模拟上电复位的时序罢了。

网友M(2016-08-19):
寄存器会有提示的。上电后的值不一样,能够非常明白的显示出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复位!

楼主(2017-04-19):
引用 网友D:
二者之间对于内部寄存器的作用一致吗?
现在做的一个case  应用低功耗的vlps状态  只有在在下载完之后    ...

这个方向提的好,值得用心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