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并行通信问题

楼主(2016-07-15):
各位学者好,我一直不懂串行和并行通信的应用,以及传输时间和频率的问题
例如我要用15MHz采样频率的外部AD采集正弦模拟信号,
选的AD芯片采用8位串行通信,那么我听说串行通信时要占用DSP的频率为15M×8=120MHz
这个是为什么?希望解释一下,如果能形象地讲解串并联通信就更好了,谢谢各位学者!

网友A:
建议找本数字电路的书,看看D触发器,应当就能明白。

楼主:
谢谢这位朋友回答

网友B:
楼主概念有误,不存在什么占用DSP频率的事情,你需要关心的仅仅是通讯接口的速度能否匹配,能匹配的话,处理速率一定能跟得上,否则就是你编程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