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高压电带电指示器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07-15):
     一个高压电的带电指示器,电路如图.我有两点不明白要请教各位:
1、氖灯是交流电可以亮的,那为什么还需要用两个二极管呢?
2、氖灯我查到的一就是要用镇流器的,15000V启辉,工作电压110V-220V左右,20-30mA的。另外的就是起辉电压65-120V,工作电压几十伏的,1mA以下电流的。
    但放这图上都不合适的啊,不是不亮就是肯定会烧得。
    按我的理解,这图里面应该用几十上百伏的那种氖灯,绝大部分电压得靠电阻分担,所以电阻得用很高耐压的,而且阻值的至少要1M以上才对啊!

网友A:
电流型的,跟电压关系不大

网友A:
port端口还有控制电流电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rt端口还有控制电流电压电路

没有的,那两个端口直接接高压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的,那两个端口直接接高压电。

接的是高压带电传感器吧,直接接高压早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型的,跟电压关系不大

氖灯的工作电压只有一百伏不到,电流都很小的。而电容和电阻加起来顶多能抗个几百伏,对于上万伏的电压来说,可以忽略了吧。除非是有电流小一些,电压就有个5,6千伏。接到更高电压的地方,电流变大一些,工作电压也变大到上万伏这样特殊的氖灯。否则我真不明白这电路为什么能正常工作,而且我感觉那两个电容是没有必要用的。

网友B:
1、是为产生2倍电压,提高探测敏度。
2、显示用氖灯100V左右就能起辉,R1起了本质上的镇流作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实在悬。
A.C.11000V输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电容耐压400V?电阻功率0.25W?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路实在悬。
A.C.11000V输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电容耐压400V?电阻功率0.25W? ...

我就是怎么看接高压都是一个爆炸冒烟的后果才不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氖灯的工作电压只有一百伏不到,电流都很小的。而电容和电阻加起来顶多能抗个几百伏,对于上万伏的电压来 ...

电流是根据带电传感器容量来计算的,电容是用来启动灯的,行业标准里面对这指示亮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的是高压带电传感器吧,直接接高压早烧了

这东西就是用来监测有无高压电的,高压带电传感器直接就有这个的功能的,应该不是的。接电压互感器的话也不方便,应该也不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东西就是用来监测有无高压电的,高压带电传感器直接就有这个的功能的,应该不是的。接电压互感器的话也 ...

你是不是做电力的,你不接高压带电传感器这电路就不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为产生2倍电压,提高探测敏度。
2、显示用氖灯100V左右就能起辉,R1起了本质上的镇流作用。 ...

1、请问是怎么产生2倍电压的呢?
2、R1我以为是限流的作用,但是R和C的耐压有限啊,而且阻值太小了,绝大多数电压还是落在氖灯上。但我没听说过有这么高工作电压的氖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做电力的,你不接高压带电传感器这电路就不敢用

我不是做电力的,是帮朋友而已。这个电路我怎么看,也就是适合用来测220V的而已。

网友B:
电路确切用途及指标并不详,也只能连猜带蒙地乱说一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确切用途及指标并不详,也只能连猜带蒙地乱说一通

这个电路做的东西,就是类似电笔那样的。出来两跟线,一根接地,一根碰到待测设备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做的东西,就是类似电笔那样的。出来两跟线,一根接地,一根碰到待测设备上。 ...

呵呵呵呵!
直接上1万伏电源那什么还不灰飞烟灭啊?

楼主:
也许设备那里是有个互感器的。
不管这些不解,如果要提高灵敏度的话,把R1的阻值改小些应该是对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许设备那里是有个互感器的。
不管这些不解,如果要提高灵敏度的话,把R1的阻值改小些应该是对的吗? ...

电流型的,改阻止意义不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做的东西,就是类似电笔那样的。出来两跟线,一根接地,一根碰到待测设备上。 ...

电力工业中,绝对不允许将仪表直接接入线路。测量电压、电流等等均需经过互感器。互感器二次额定值是标准化的,电压(线电压)为100V,电流为5A,这样二次仪表可以标准化。但所有二次仪表均按照一次值刻度。
此电路若是用于交流100V,那就很容易理解了。
另外,线电压100V,对应相电压57.7V。而57.7V正弦电压的峰值为81.6V,此值不能使氖泡发光。因此,首帖电路使用了二倍压整流,这样就可以使氖泡发光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做的东西,就是类似电笔那样的。出来两跟线,一根接地,一根碰到待测设备上。 ...

首帖图中6000~11000V,是按照一次电压标注。实际上是经过了电压互感器的,两端点接到互感器二次上。

网友D:
应该是还有高压感应器,不会是直接搭高压线上,太危险了

网友E:
倍压电路可能是为了骗经费设计的。还看到用空气充的千斤顶,还没单向阀,都不知道怎么能工作。

网友F:
可能打多了两个0 .。。。。

网友G:
一般220V氖灯用的都是几百k甚至1M的你10kv的用100k?过流走起啊
而且6kv下线的指示需要2倍压?

网友H:
用试电笔隔一段距离也能测到高压吧,不用直接接触吧

网友I:
这个明显要接高压传感器的,要调节灵敏度的话应该是调电容和氖灯

楼主:
那要提高灵敏度,应该怎么调整参数呢?假设现在是80VAC以上氖灯才亮,想60VAC就能亮,该怎么调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力工业中,绝对不允许将仪表直接接入线路。测量电压、电流等等均需经过互感器。互感器二次额定值是标准 ...

是接在互感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待测电压只能是脉冲突波式的,由于脉冲宽度很短暂,故肉眼看不清亮度,因此籍由两个电容储电并倍压给 ...

那就是如果要氖灯在待测电压幅度更低一些的时候也能亮,可以调小些电阻值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要提高灵敏度,应该怎么调整参数呢?假设现在是80VAC以上氖灯才亮,想60VAC就能亮,该怎么调整呢? ...

弄个三倍压、四倍压电路,那支电阻适当减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