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8节镍氢充电IC

楼主(2016-07-15):
有没有大神做过这种的
具体需求如下:
1.    8节镍氢电池 12V充电IC(要开关式的发热量小且体积小的)
2.    检测充电结束最好能有两种包括以上的。(比如负压+定时 或者温度等等)
3.    使用的是专用IC,不要MCU控制的。
看了各国际大厂商的都做锂电池充电的多,基本没多少做镍氢的,即使有也是四节以内的
出了凌特有几款,但是那价格太贵, 目前只找到美信的MAX1873。是否还有价格更合适质量也稳定
供货又方便的IC(台产国产也行只要质量可以),请教各位同仁不吝赐教.

网友A:
好像很难。。。。。
国内半导体都是锂电池充电,几乎就没有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很难。。。。。
国内半导体都是锂电池充电,几乎就没有其他的。

是感觉有点难啊

楼主:
UP有没有高手点拨一下...
MAX1873价格也不便宜,不如用MCU写个充电管理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CN3718  不知道合不合适,看一下吧  QQ:525667597

我了解了一下这颗IC,安全不符合要求,有BUG.要是没BUG这颗是个好IC.

网友C:
用MCU吧   楼主    好像没有很好的你要求的IC   我有做 2节的  用MCU写的  可以把 程序给你 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MCU吧   楼主    好像没有很好的你要求的IC   我有做 2节的  用MCU写的  可以把 程序给你 参考 ...

谢谢好意

网友D(2017-06-16):
※  HXT8669 充电控制功能:

·  自动依镍氢电池电压状态,作相对充电控制流程: 预充/快充/涓流.

·  合乎业界高标准的精准(-△V)、(0△V) 判别电池充满.

·  干电池或咸性电池,可检测出来并停止充电并显示电池异常信号,

·  依照产品需求,可通过外接电阻Rz调整充电电流.

·  PWM控制定电流充电.

·  充饱率约100%.

·  充电效率约90%.

·  采用多重充电保护方式:电池过压保护、过流保护、预充时间保护、快充时间保护等.

·  充电状态 LED 显示: 无电池/充电中/充满/异常.

·  封装SOP8.

联系人:黄生

联系电话:133 6008 1505,

商务: QQ: 2480127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