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请教大家这个板子是怎么画的

楼主(2016-07-15):
请教大家这个板子是怎么画的?这个铺地方式使用什么软件做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网友A:
就是放的普通 MESH, 也叫孤铜,这样的好处是可以将板子其他地方也有铜线,方便加工制作

网友B:
多层板(4层或以上)为了层压时的平衡而附加的铜皮,做成小格子是为了过炉时不会因为大面积受热导致PCB变形。

网友C(2016-10-29):
就是补铜,空白地方会导致过度腐蚀和板厚不均匀,多层板需要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