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android 关于多声卡的应用

楼主(2016-07-15):
如题,
android 上要整两个声卡,两个应用程序,一个是 多媒体播放器一个是导航,我想把中两个应用各用一个声卡,我应该怎么配置呀?
谢谢

网友A: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往大神讲解。我们做车载的。

网友B(2016-11-23):
用两路i2s就可以解决了,导航与其他声音只是不同数据流的混音而已,3G才会需要第二个声卡设备去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