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汇编时选择了bank1,却用了bank0的寄存器会发生什么事....

楼主(2016-07-15):
如程序,大神们求教
CLRF   FSR
        MOVLW  1FH
        ANDWF  STATUS, 1
        MOVLW  0AH
        BSF    STATUS, RP0
        MOVWF  TXREG
        MOVLW  22H

网友A:
并非用了BANK0的寄存器,在PIC 的8位机中,内存寻址是不管最高位的。最高位和第9位由页面(BANK)位决定。

网友A:
你是否在**别人的程序

网友B:
访问不在本页面的寄存器,实际操作了本页面该地址上的寄存器。PIC搞反汇编,够弄死人的,楼主不如自己写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非用了BANK0的寄存器,在PIC 的8位机中,内存寻址是不管最高位的。最高位和第9位由页面(BANK)位决定。 ...

请你说得再详细一些呢?

网友A:
在汇编中,直接寻址只关心低7位,其余的有两位BANK位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汇编中,直接寻址只关心低7位,其余的有两位BANK位管理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
        BSF    STATUS, RP1
        MOVWF  PIR2
        BSF    STATUS, RP0
        BCF    PIR1, PSPIF
        BSF    PIR1, TMR1IF
已经是bank3了,但是在bank3中对应的PIR1那又是什么情况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那么如果说是这样
        BSF    STATUS, RP1
        MOVWF  PIR2

bank3中没有对应PIR1的

网友A:
你这是反汇编过来的,反汇编的程序识别是没办法区分你的程序在BANK多少。你自己去看看BANK0 和 BANK3 对应位置内存的地址,去掉最高位都是一样的

网友C:
你可能沒有搞清楚PIC的詢址模式
SFR只存在於最後一個BANK 和 ACCESS BANK
如果用好的反匯編器, 會顯示出你現在用哪種尋址模式的
比如:
  1.         MOVWF 0x9F, BANKED

  1.         BTFSC PORTA, 6, ACC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