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反汇编中,遇到那种根本运行不到的代码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7-15):
L0000H:
        MOVLW  00H
        MOVWF  PCLATH   //pclath=00h
        GOTO   L0037H
        NOP
        MOVWF  7FH
        SWAPF  STATUS, 0
        CLRF   STATUS
        MOVWF  21H
比如说goto之后的这些语句

网友A:
某些情况下可能是编译器产生的垃圾代码,或者有可能是你的代码丢失了,或者反汇编出问题。看代码应该是一段中断现场保护代码。这些应该由编译器自动产生。

网友B:
或者是因为少了标号,本来是一个入口的。

网友C:
根據我的經驗 數據表格居多

你這個GOTO緊跟著這個NOP是反匯編器誤報 因為GOTO是雙字指令
NOP後面的很有可能是HighISR的開始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