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下电场、电压和保守场

楼主(2016-07-15):
几乎任何一个电路中,都有非保守场存在。而电压概念只有在非保守场下(电场)才有意义,所以电压概念在电路中不是处处有效的。为什么大家还用电压分析电路?

楼主:
电压的概念:两点间的电压就是在电场(保守场)中,把单位电荷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运动平衡着移,别移动太快)外力所作的功能。因为在保守场中,将电荷从一点移动到另一点外力对电荷做功与路径无关(具体证明是个数学问题),所以两点间电压是个确定值,电压概念(在非保守场下)是个合理的概念。

楼主:
如果在非保守场下按照做功观点定义电压,电压就会有取无穷多个值。

楼主:
比如一个5V电池,如果按照做功观点定义此电池电压,从电池内部把电子从负极移动的正极,得到电压是-5;而从电池外部把电子从负极移动的正极,得到电压是+5

楼主:
如果电压概念有问题,那么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就更谈不上成立了

网友A:
研究电路而不是研究电磁场问题时,或者说把电磁问题视为电路问题的情况下,一般只认为电场是保守的,....
或者lz的帖子的问题是,电路中存在电场这个概念么?  在路中最好不要提场。

再简单说,从电磁场与电路的逻辑关系上说,把电磁场简化为电路时,就忽略了一些东西,电路中有些概念的在电磁中就有问题。

再想想,另一个问题是,从历史的角度说,电路理论的发展要快于电磁场,那时还不知道电磁感应之类的东西。或者说以前,电磁场与电路是分离的无关的,或者说以前,电和磁都是分离无关的,有电压电流概念的时候还没电磁场这个概念,法拉第才提出场的概念,伏特和安培两个人当时还不知道电磁场是什么东西。

网友B:
电场指的是空间的,电路中的电子是在电线里面的电场,不同于空间电场

楼主:
明白了,我们在分析电路时,只要在电路空间中挖掉非保守场的器件,然后在这个被挖掉空间中玩(电压、电流、频率、阻抗....)就不会出现矛盾。

在这个被挖掉的空间中,按照做功的观点定义电压(电荷路径不能经过被挖掉的部分),那么我们就能定义出电路中各点(不包括被挖掉的空间中的点)电压。

因为各点电压都有确定值,基尔霍夫电压定律就自然成立(比如,有n个电压值u1-u2 + u3-u2 + u4-u3 + u5-u4 + .... + un-u1 = 0).

在现实中,我们确实没必要分析非保守场中的电压值,比如电池内部某点的电位值,电感线圈中某点的电位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研究电路而不是研究电磁场问题时,或者说把电磁问题视为电路问题的情况下,一般只认为电场是保守的,....
...

应该说到法拉第才提出电场和磁场之间关系的概念。
在法拉第之前,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作用时,已经有一般的场的概念,而且对一般的场的计算已经相当完备,否则也不可能有毕奥-萨伐尔定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们在分析电路时,只要在电路空间中挖掉非保守场的器件,然后在这个被挖掉非保守场的空间中,按照 ...

"在现实中,我们确实没必要分析非保守场中的电压值,比如电池内部某点的电位值,电感线圈中某点的电位值。"

似稳场下,电池内部还是可近似地认为是保守场。但是,对于含电感的电路,不忽略电感的前提下,时变场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将其视为保守场(近似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我们在分析电路时,只要在电路空间中挖掉非保守场的器件,然后在这个被挖掉空间中玩(电压、电流、 ...

听说过四分之一波长线么?

网友D:
LZ:

看了你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也就是那个MIT公开课相关的那个问题有点意思,因为搞电路的按其“惯性思维”很可能会理解不了。

但是,其它问题几乎任何一本正规的相关教科书中都有系统论述。如果完整系统地受过相关教育,就不会有如此多的疑惑。

还是建议,找些经典的教科书(或通常使用的),认真仔细地通读一遍。或许这才是你的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听说过四分之一波长线么?

你是说导线的电感效应吧,但那些效应对我们的分析结果有多大影响,如果影响大,就在电路中画个等效电感,然后按上面的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看了你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也就是那个MIT公开课相关的那个问题有点意思,因为搞电路的按其“惯性思维 ...

我知道,这些都是很基础的问题,提这些疑问主要是想把电场理论的来龙去脉贯通下、熟悉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说导线的电感效应吧,但那些效应对我们的分析结果有多大影响,如果影响大,就在电路中画个等效电感, ...

看来你不知道四分之一波长线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这些都是很基础的问题,提这些疑问主要是想把电场理论的来龙去脉贯通下、熟悉下 ...

要熟悉电磁场理论(注意,不是“电场理论”),就从《电磁学》那里学起。大学本科一年级所学的《普通物理》中就有相关的导论。

如果你想了解《电路》与《电磁场》的异同,可以看任何一本正统的《电路》类教科书中的开始部分,其都会给出详细表述,而《电路》也同样是相关专业大学一年级必修课程之一。

其实,为此我还给出了一系列的相关帖子,这些帖子同样可以作为参考。

如果你真的认真看了这些东西,问题早就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熟悉电磁场理论(注意,不是“电场理论”),就从《电磁学》那里学起。大学本科一年级所学的《普通物理 ...

谢谢大H

网友E:
话题讨论到这吧,想进一步,需要研究生电路理论课程了。那里说的更明白,什么哈密顿,拉格朗日,基尔霍夫,布兰特,布莱恩等,建议把人家原本的理论弄清楚再说!

比如大家最熟悉的基尔霍夫定律,看过基尔霍夫1847年的报告的有几人?原文到底是如何叙述两条重要定律的?
原文估计不好找,看看1958年英译本吧,电路理论通讯的CT-5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话题讨论到这吧,想进一步,需要研究生电路理论课程了。那里说的更明白,什么哈密顿,拉格朗日,基尔霍夫 ...

“看过基尔霍夫1847年的报告的有几人?”
基尔霍夫发表稳恒电路两条定律的论文,那是1845年。

网友E:
俺手里有基尔霍夫1847年发表的的经典论文:
Ueber die Auflösung der Gleichungen, auf welche man bei der Untersuchung der linearen Vertheilung Galvanischer Ströme geführt wird
不过是德文,看不懂。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看过基尔霍夫1847年的报告的有几人?”
基尔霍夫发表稳恒电路两条定律的论文,那是1845年。 ...

你这篇论文也就不用找了,人家1847年毕业的,毕业论文上的时间当然是1847了。

网友E:
所以我说,看过基尔霍夫原文的人,太少了。百度百科上的也是转载。

网友E:
偶然翻了下上学书,这是本在美国很流行的教材之中译本:

很多人居然对百度上的东西,尤其是百度百科等,深信不疑!?
以前我还专门发帖说过,这上面的很多东西不靠谱,不是专业人士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说到法拉第才提出电场和磁场之间关系的概念。
在法拉第之前,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作用时,已经有一般 ...

奥斯特 毕奥、萨伐尔、安培时代还没有场的概念,他们研究的是电流段之间或电流段与磁极之间的作用力,没有提出场的概念,关系式都是力的关系,与万有引力、库仑定律的物理概念是类似的。物理量有 力、电流大小、磁极强度,而没有描述空间场的概念,没有场、场强的概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奥斯特 毕奥、萨伐尔、安培时代还没有场的概念,他们研究的是电流段之间或电流段与磁极之间的作用力,没 ...

我的意思是说,比奥、萨伐尔、安培研究电流元那个时代,关于场的数学工具已经相当完备,梯度、散度、旋度等等数学知识已经都存在。典型的,高斯定理早在安培研究电流元之前就已提出。麦克斯韦说安培是“电学中的牛顿”,不是随便说的。“电动力学”这个词,也是安培最先提出的。
这和牛顿完全不一样。牛顿为了表达质点动力学知识,不得不自己发明一套数学工具,也就是微分和积分,当时称为“流数”。而到安培时代,数学工具是现成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是说,比奥、萨伐尔、安培研究电流元那个时代,关于场的数学工具已经相当完备,梯度、散度、旋度 ...

比奥、萨伐尔、安培大概在1820前后研究电流线间或与磁极间的力,他们仅仅是研究力,研究两个物体间的力,思维还是和牛顿万有引力的思维,还不是研究物体所处空间的场,今天的人很难想想他们那时候没有场的概念! 就算牛顿,也只是研究万有引力,而不是万有引力场!没提万有引力场强的概念,而只是研究两个物体的质量和距离,没空间什么事。 他们有“势”的概念(势是两点间的东西),但没有场强的概念(场是空间的东西)。

至于当时梯度、散度、旋度等工具是否成熟,我也不是很清楚,麦克斯韦参考了流体力学的概念,流体力学当时发展怎么样,我不太清楚, 经过如此,19世纪下半期的《电磁通论》还是用比较复杂的数学表达,当时麦克斯韦方程是20几个公式,后来还是赫兹给简化整理成今天我们看到的简洁的形式。

另外,我看到的资料,高斯定理1840年出现的,汤川秀树的《经典物理学》上等地方。当然这些是次要的,关键是当时的人的思想,还没清晰的出现场的概念,还是牛顿思维,不会从场的思想去研究,后面还有不少人为场的问题理清了不少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奥、萨伐尔、安培大概在1820前后研究电流线间或与磁极间的力,他们仅仅是研究力,研究两个物体间的力, ...

“比奥、萨伐尔、安培大概在1820前后研究电流线间或与磁极间的力”
不可能“前”,因为1820年奥斯忒刚刚发现电流的磁效应。阿拉戈、安培等是从1821年开始发表实验结果。

没错,当时对电场磁场的概念还没有形成,这些科学家们往往是从流体性质出发研究场的性质的,所以这些科学家有流场的概念。正因为如此,麦克斯韦才“参考了流体力学的概念”。

另外,麦克斯韦方程简化成现代形式,我记得是亥维赛完成的,那是赫兹实验发现电磁波之后相当久的事情。不知道记错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比奥、萨伐尔、安培大概在1820前后研究电流线间或与磁极间的力,他们仅仅是研究力,研究两个物体间的力, ...

读史读到这段,除了安培、阿拉戈、高斯等等,还有稍晚一点点的几位,例如泊松、菲涅尔、夫琅和费……那真是大师辈出的年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比奥、萨伐尔、安培大概在1820前后研究电流线间或与磁极间的力”
不可能“前”,因为1820年奥斯忒刚刚 ...

百度:
     赫兹: 并且进一步完善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使它更加优美、对称,得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现代形式。
    亥维赛:将在电磁学上举足轻重的麦克斯韦方程组重新表述,由四元数改为向量,将原来20条方程减到4条微分方程。

《电磁学发展史》这本书上对两个人的工作有较为详细的说明,简单说“亥维赛独立于赫兹将麦克斯韦方程组简化为较为对称的方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百度:
     赫兹: 并且进一步完善了麦克斯韦方程组,使它更加优美、对称,得出了麦克斯韦方程组的现代形 ...

《电磁学发展史》,是这本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磁学发展史》,是这本么?

就是这本,有两个章节分别讲述了两个人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