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8563RTC!!

楼主(2016-07-1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精度是固定的,没法提高了。误差也是固定的。

楼主:
好的!

3Q1

网友B:
初始化做好了,精度就没问题了。

楼主:
你说的 初始化?
初始化 是一些基本的工作选项的配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 初始化?
初始化 是一些基本的工作选项的配置吗?

所有的寄存器都必须写一个初始值,不然就会出现错误的。这就是初始化,寄存器的初始化。

网友D:
选个高精度的晶振,好的电容,精度也会随之提高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选个高精度的晶振,好的电容,精度也会随之提高的。

但是这个提高度也不会很明显的,精度不可见的。

网友F:
RTC类芯片,基本精度就固定了,很难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