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DIP8封装的反相器?

楼主(2016-07-15):
在线等!

网友A:
有的
SN74LVC3G04

网友B:
去某宝搜索,很多的

网友C:
没有直插封装,只有表贴的SO-8的,1楼提供的芯片也没有直插的。标准反相器都是6个一组,不管是74的,还是CD的都是这样,之所谓做少,就是为了减小封装尺寸,那肯定是上SOIC或者更小的封装,不会去做DIP的。

网友D:
小逻辑电路,很实用的。

网友E:
DIP8的很难找,不过可以用SO8 的芯片经过转换PCB板转为DIP8的

网友F:
速度不高用三极管做吧开漏。。

网友G:
DIP8 双与门的有

网友H:
应该是有的,最近一块板子要用到一个单元的2输入与门。但因空间有限,我找了一颗SOT-23-6的一2输入与门,那么我相信非门也会有SOT-23-6甚至23-5的封装,更不要说8脚的了,就算没有DIP8,也会有SOIC8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有的,最近一块板子要用到一个单元的2输入与门。但因空间有限,我找了一颗SOT-23-6的一2输入与门,那 ...

一般都是用与非门当非门用的。很少见到有专门用非门 - -!

非门的话用三极管就搞定了。

三极管做非门,可接受uS级的响应和边沿是可以的,速度有要求就没法用,速度慢了100倍

网友J:
先有大的,后有小的,只是大的淘汰了,可能不生产了,汕头旧货市场肯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