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电压不相等的问题

楼主: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图上的红色方框里的两个端子的电压是3.01V,而绿色方框里的两个端子的电压是2.28V,两个方框的端子之间不接其他器件仅用杜邦线连接,绿色方框里的两个端子之间接了一个制冷片,有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2016-07-15):
换个制冷片试试

网友B:
电源及制冷片标称电压、电流各是多少?

网友C:
难道和负荷的大小有关

网友D:
首先确定3.3v是由谁转换出来的,制冷片的负载电流大于你的供电电流了,也就是说你超载了,摸下你的3.3V转换芯片是不是会发热。(我是小菜鸟,我为自己带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制冷片试试

试过,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及制冷片标称电压、电流各是多少?

电源是3.3V的,制冷片的额定电压是3.8V,最大电流为1A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确定3.3v是由谁转换出来的,制冷片的负载电流大于你的供电电流了,也就是说你超载了,摸下你的3.3V转换 ...

3.3V电压是由金升阳电源转换模块转化来的,不发热。电源转换模块的电流不够大,驱动能力不是很强,也许这才导致接上制冷片之后本来应该是3.3V电压的端子只有3.01V电压(就是红方框里的电压),还有不接制冷片时,两个方框里的端子的电压都是3.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和负荷的大小有关

不知道唉

网友E:
是不是连接处接触不良。。。还是线被门夹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连接处接触不良。。。还是线被门夹过了。。。

不是这个原因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了,原因是我用的杜邦线居然是有电阻的,每根线的电阻是0.5欧,而电流又比较大,所以有压差

网友F(点评):
正解,制冷片工作电流可以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了,原因是我用的杜邦线居然是有电阻的,每根线的电阻是0.5欧,而电流又比较大,所以有压差[em ...

杜邦线的电阻大到都有0.3V压降了 不太可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了,原因是我用的杜邦线居然是有电阻的,每根线的电阻是0.5欧,而电流又比较大,所以有压差[em ...

你是多大电流啊?压降接近1V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终于发现问题了,原因是我用的杜邦线居然是有电阻的,每根线的电阻是0.5欧,而电流又比较大,所以有压差[em ...

我说的连接处接触不良或者线被门夹过就是怀疑这个电阻过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多大电流啊?压降接近1V了

1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连接处接触不良或者线被门夹过就是怀疑这个电阻过大了。。。

哦哦哦哦哦,没get到这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杜邦线的电阻大到都有0.3V压降了 不太可能吧

这个是真的,两根杜邦线的总电阻差不多1欧,电流是1A,所以压降差不多1V

网友G(2016-08-31):
重点不在你的杜邦线阻值过大,重点在于你的杜邦线后面接的负载阻值太小了,以你的数据来看你的杜邦线后面的“负载”只有1.5欧姆左右,这个如果你接的负载没有短路的话是很奇怪的现象,所以综上,你的负载可能损坏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