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8cm3116 VCC无1.8V电压

楼主(2016-07-15):
CY8CMBR3116 触摸芯片 VDD 输入3.3v ,vcc无1.8V电压,功耗700~800 UA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 (2)

网友A:
你这个使能了什么功能,你是用我们的kit板子进行测试的?还是自己的板子?
你抛出这个,是表示你有什么疑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使能了什么功能,你是用我们的kit板子进行测试的?还是自己的板子?
你抛出这个,是表示你有什么疑问 ...

你好 我是在自己的板子上测试,现在找到原因了,呵呵,但是又遇到了另一个问题: 我画了12个按键,分别对应 cs0,cs1,cs2,cs3,cs8,cs9,cs10,cs11,cs12,cs13,cs14,cs15 实际在测试中发现,CS15触摸按键按下时,读取到的键值(高八位,即地址,0xAB)有两种 ① OxFF(错误键值) ② 0x80(正确键值),其它按键测试就不会出现0xff这样的值(注释:高八位位0xff,时,第八位仍然位 0x00(正确的值))

网友B: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我还想问下,我的SDA线没有收到应答信号。

楼主(2016-08-23):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我还想问下,我的SDA线没有收到应答信号。 ...

我的在程序上解决了
你的是自己板子还是开发板,QQ:397113844 我的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