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AC-DC电源模块输出接地问题

楼主(2016-07-15):
各位好!
      最近在处理客户问题的时候遇到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就是很多客户把输入PE脚与输出地短接在一起了,或者中间仅通过100Ω电阻连在一起,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呢。
     先说说这样接的风险——最大的风险可能会影响到产品隔离效果,产品本来可以通过LN-输出隔离,隔离能力可能有3000VAC,如果输入PE脚与输出地短接后,产品可能通过PE脚-LN之间隔离,隔离能力可能变差了。

网友A:
这样连接对电源效能有影响吗?

网友A:
换句话就是对电源的转换效率?

网友B:
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B:
模块电源怎么设计成这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连接对电源效能有影响吗?

影响的是隔离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样连接对电源效能有影响吗?

没有,基准一样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句话就是对电源的转换效率?

你买一个试试,没有问题。

网友E:
低压直流负不要接地线

网友E:
会不会造成电路输入电压过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造成电路输入电压过低?

输入地与LN是隔离的,所以不会造成输入电压过低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造成电路输入电压过低?

隔离电源怎么会电压过低?

网友A:
这个DCDC怎么连接的。

网友G:
一般都是将输出地串入电容后接地。

网友G:
输入地和输出地能在物理上不进行连接,即隔离。

网友H:
接地没风险,只是没有隔离效果。

网友H:
既然这样还不如使用LDO模块呢。

网友I:
会不会影响电源的转换效率?

网友I:
电源的前后基准都一致了。

网友J(2017-09-19):
刚好看到这个帖子,就随便在这里说说我们使用的情况吧
我们也是使用金升阳的AD-DC LD20系列的产品,系统中也是输出负极通过0欧电阻和大地相连,说说为什么会这样用
1.看楼上有人说这样不如使用LDO模块,因为系统空间有限,供电又是220V的,所以选择一个AC-DC模块省事,不占地方。
2.为什么必须输出负极通过0欧电阻和大地相连,因为我们系统中还要检测一个由220V产生的电压,也就是基于大地的信号,如果输出负极和大地不连,大家基准不一样,所以检测不了。

这里想问一下,除了破坏了隔离效果,有没有其他影响,会不会引入220V,50Hz的工频的干扰进来?或者有没有其他AC-DC模块适合这样的使用?

楼主(2017-11-15):
引用 网友J:
刚好看到这个帖子,就随便在这里说说我们使用的情况吧
我们也是使用金升阳的AD-DC LD20系列的产品,系统中 ...

你好,
      首先我们说一下隔离:AC-DC电源的隔离包括输入的L,N,输出端子和PE大地三部分的相互隔离。通常L,N对输出端子的耐压是3000VAC,而L,N对PE大地的耐压只需要1500VAC即可,一旦输出端子和PE大地相连,L,N对输出端子的耐压也将降到1500VAC,隔离程度大大降低。
      采集电压通常会采用共地的方式进行检测,但是在高压的地方,则采用光耦或变送器等方式进行隔离检测,无需共地,避免了共地带来的安全问题。
      因此不建议输出接地应用。

说的真好,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