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悬赏50分

楼主(2016-07-15):
1、图片GPS模块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在淘X上买来的不知道原厂)
2、如何鉴别是原厂生产
谢谢!

网友A:
1.ublox的模块
2.可以用软件读取log

网友B:
ublox,很有名的gps模块厂商

网友C:
u-blox好像是瑞士的厂商,下载一个u-center上位软件,接上串口,可以接收信息

网友D(2019-04-19):
泰斗定位芯片模块,完美替换ublox,替换简单,性价比高,有兴趣加Q23103069,提供各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