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十一种通用滤波算法

楼主(2016-07-15):
1、限幅滤波法(又称程序判断滤波法)
A
、方法:

根据经验判断,确定两次采样允许的最大偏差值(设为A

每次检测到新值时判断: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有效

如果本次值与上次值之差>A,则本次值无效,放弃本次值,用上次值代替本次值
B
、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脉冲干扰
C
、缺点

无法抑制那种周期性的干扰

平滑度差

、中位值滤波法
A
、方法:

连续采样N次(N取奇数)

N次采样值按大小排列

取中间值为本次有效值
B
、优点:

能有效克服因偶然因素引起的波动干扰

对温度、液位的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良好的滤波效果
C
、缺点:

对流量、速度等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算术平均滤波法
A
、方法:

连续取N个采样值进行算术平均运算
   N
值较大时:信号平滑度较高,但灵敏度较低
   N
值较小时:信号平滑度较低,但灵敏度较高
   N
值的选取:一般流量,N=12;压力:N=4
B
、优点:

适用于对一般具有随机干扰的信号进行滤波

这样信号的特点是有一个平均值,信号在某一数值范围附近上下波动
C
、缺点:

对于测量速度较慢或要求数据计算速度较快的实时控制不适用

比较浪费RAM

楼主: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A
、方法:

把连续取N个采样值看成一个队列

队列的长度固定为N

每次采样到一个新数据放入队尾,并扔掉原来队首的一次数据.(先进先出原则)

把队列中的N个数据进行算术平均运算,就可获得新的滤波结果
   N
值的选取:流量,N=12;压力:N=4;液面,N=4~12;温度,N=1~4
B
、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有良好的抑制作用,平滑度高

适用于高频振荡的系统
C
、缺点:

灵敏度低

对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的抑制作用较差

不易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不适用于脉冲干扰比较严重的场合

比较浪费RAM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A
、方法:

相当于中位值滤波法”+“算术平均滤波法

连续采样N个数据,去掉一个最大值和一个最小值

然后计算N-2个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N
值的选取:3~14
B
、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
、缺点:

测量速度较慢,和算术平均滤波法一样

比较浪费RAM

楼主:
6、限幅平均滤波法
A
、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递推平均滤波法

每次采样到的新数据先进行限幅处理,

再送入队列进行递推平均滤波处理
B
、优点:

融合了两种滤波法的优点

对于偶然出现的脉冲性干扰,可消除由于脉冲干扰所引起的采样值偏差
C
、缺点:

比较浪费RAM

、一阶滞后滤波法
A
、方法:

a=0~1

本次滤波结果=1-a*本次采样值+a*上次滤波结果
B
、优点:

对周期性干扰具有良好的抑制作用

适用于波动频率较高的场合
C
、缺点:

相位滞后,灵敏度低

滞后程度取决于a值大小

不能消除滤波频率高于采样频率的1/2的干扰信号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A
、方法:

是对递推平均滤波法的改进,即不同时刻的数据加以不同的权

通常是,越接近现时刻的数据,权取得越大。

给予新采样值的权系数越大,则灵敏度越高,但信号平滑度越低
B
、优点:

适用于有较大纯滞后时间常数的对象

和采样周期较短的系统
C
、缺点:

对于纯滞后时间常数较小,采样周期较长,变化缓慢的信号

不能迅速反应系统当前所受干扰的严重程度,滤波效果差

楼主:
9、消抖滤波法
A
、方法:

设置一个滤波计数器

将每次采样值与当前有效值比较: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清零

如果采样值<>当前有效值,则计数器+1,并判断计数器是否>=上限N(溢出)

如果计数器溢出,则将本次值替换当前有效值,并清计数器
B
、优点:

对于变化缓慢的被测参数有较好的滤波效果,

可避免在临界值附近控制器的反复开/关跳动或显示器上数值抖动
C
、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如果在计数器溢出的那一次采样到的值恰好是干扰值,则会将干扰值当作有效值导入系统

、限幅消抖滤波法
A
、方法:

相当于限幅滤波法”+“消抖滤波法

先限幅,后消抖
B
、优点:

继承了限幅消抖的优点

改进了消抖滤波法中的某些缺陷,避免将干扰值导入系统
C
、缺点:

对于快速变化的参数不宜

11种方法:IIR 数字滤波器

A.
方法:
确定信号带宽, 滤之。
Y(n) = a1*Y(n-1) + a2*Y(n-2) + ... + ak*Y(n-k) + b0*X(n) + b1*X(n-1) +b2*X(n-2) + ... + bk*X(n-k)

B.
优点:高通,低通,带通,带阻任意。设计简单(matlab
C.
缺点:运算量大。

楼主:
软件滤波的C程序样例

种软件滤波方法的示例程序

假定从8AD中读取数据(如果是更高位的AD可定义数据类型为int),子程序为get_ad();

、限副滤波
/* A
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value
为有效值,new_value为当前采样值
滤波程序返回有效的实际值 */
#define A 1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if ( ( new_value - value > A ) || ( value - new_value > A )
return value;
return new_value;

}

、中位值滤波法
/* N
值可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排序采用冒泡法*/
#define N 11

char filter()
{
char value_buf[N];
char count,i,j,temp;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return value_buf[(N-1)/2];
}

、算术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int sum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
sum + = get_ad();
delay();
}
return (char)(sum/N);
}

楼主:
4、递推平均滤波法(又称滑动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value_buf[N];
char i=0;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int sum=0;
value_buf[i++] = get_ad();
if ( i == N ) i = 0;
for (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
return (char)(sum/N);
}

、中位值平均滤波法(又称防脉冲干扰平均滤波法)
/*
*/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i,j;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j=0;j<N-1;j++)
{
for (i=0;i<N-j;i++)
{
   if ( value_buf>value_buf[i+1] )
   {
      temp = value_buf;
      value_buf = value_buf[i+1];
         value_buf[i+1] = temp;
   }
}
}
for(count=1;count<N-1;count++)
sum += value[count];
return (char)(sum/(N-2));
}

楼主:
6、限幅平均滤波法
/*
*/
参考子程序13

、一阶滞后滤波法
/*
为加快程序处理速度假定基数为100a=0~100 */

#define a 50

char value;

char filter()
{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return (100-a)*value + a*new_value;
}

、加权递推平均滤波法
/* coe
数组为加权系数表,存在程序存储区。*/

#define N 12

char code coe[N] = {1,2,3,4,5,6,7,8,9,10,11,12};
char code sum_coe = 1+2+3+4+5+6+7+8+9+10+11+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
char value_buf[N];
int sum=0;
for (count=0,count<N;count++)
{
value_buf[count] = get_ad();
delay();
}
for (count=0,count<N;count++)
sum += value_buf[count]*coe[count];
return (char)(sum/sum_coe);
}

、消抖滤波法

#define N 12

char filter()
{
char count=0;
char new_value;
new_value = get_ad();
while (value !=new_value);
{
count++;
if (count>=N) return new_value;
   delay();
new_value = get_ad();
}
return value;
}

楼主:
10、限幅消抖滤波法
/*
*/
略 参考子程序1、9

11、IIR滤波例子

int BandpassFilter4(int InputAD4)
{
int ReturnValue;
int ii;
RESLO=0;
RESHI=0;
MACS=*PdelIn;
OP2=1068; //FilterCoeff4[4];
MACS=*(PdelIn+1);
OP2=8; //FilterCoeff4[3];
MACS=*(PdelIn+2);
OP2=-2001;//FilterCoeff4[2];
MACS=*(PdelIn+3);
OP2=8; //FilterCoeff4[1];
MACS=InputAD4;
OP2=1068; //FilterCoeff4[0];
MACS=*PdelOu;
OP2=-7190;//FilterCoeff4[8];
MACS=*(PdelOu+1);
OP2=-1973; //FilterCoeff4[7];
MACS=*(PdelOu+2);
OP2=-19578;//FilterCoeff4[6];
MACS=*(PdelOu+3);
OP2=-3047; //FilterCoeff4[5];
*p=RESLO;
*(p+1)=RESHI;
mytestmul<<=2;
ReturnValue=*(p+1);
for (ii=0;ii<3;ii++)
{
DelayInput[ii]=DelayInput[ii+1];
DelayOutput[ii]=DelayOutput[ii+1];
}
DelayInput[3]=InputAD4;
DelayOutput[3]=ReturnValue;

// if (ReturnValue<0)
// {
// ReturnValue=-ReturnValue;
// }
return ReturnValue;
}

楼主:
二.在图像处理中应用到的滤波算法实例:
BOOL   WINAPI   MedianFilter(LPSTR   lpDIBBits,   LONG   lWidth,   LONG   lHeight,
    int   iFilterH,   int   iFilterW,
    int   iFilterMX,   int   iFilterMY)
{

//   指向源图像的指针
unsigned   char* lpSrc;

//   指向要复制区域的指针
unsigned   char* lpDst;

//   指向复制图像的指针
LPSTR lpNewDIBBits;
HLOCAL hNewDIBBits;

//   指向滤波器数组的指针
unsigned   char *   aValue;
HLOCAL hArray;

//   循环变量
LONG i;
LONG j;
LONG k;
LONG l;

//   图像每行的字节数
LONG lLineBytes;

//   计算图像每行的字节数
lLineBytes   =   WIDTHBYTES(lWidth   *   8);

//   暂时分配内存,以保存新图像
hNewDIBBits   =   LocalAlloc(LHND,   lLineBytes   *   lHeight);

//   判断是否内存分配失败
if   (hNewDIBBits   ==   NULL)
{
//   分配内存失败
return   FALSE;
}

//   锁定内存
lpNewDIBBits   =   (char   *   )LocalLock(hNewDIBBits);

//   初始化图像为原始图像
memcpy(lpNewDIBBits,   lpDIBBits,   lLineBytes   *   lHeight);

//   暂时分配内存,以保存滤波器数组
hArray   =   LocalAlloc(LHND,   iFilterH   *   iFilterW);

//   判断是否内存分配失败
if   (hArray   ==   NULL)
{
//   释放内存
LocalUnlock(hNewDIBBits);
LocalFree(hNewDIBBits);

//   分配内存失败
return   FALSE;
}

//   锁定内存
aValue   =   (unsigned   char   *   )LocalLock(hArray);

//   开始中值滤波
//   行(除去边缘几行)
for(i   =   iFilterMY;   i   <   lHeight   -   iFilterH   +   iFilterMY   +   1;   i++)
{
//   列(除去边缘几列)
for(j   =   iFilterMX;   j   <   lWidth   -   iFilterW   +   iFilterMX   +   1;   j++)
{
//   指向新DIB第i行,第j个象素的指针
lpDst   =   (unsigned   char*)lpNewDIBBits   +   lLineBytes   *   (lHeight   -   1   -   i)   +   j;

//   读取滤波器数组
for   (k   =   0;   k   <   iFilterH;   k++)
{
for   (l   =   0;   l   <   iFilterW;   l++)
{
//   指向DIB第i   -   iFilterMY   +   k行,第j   -   iFilterMX   +   l个象素的指针
lpSrc   =   (unsigned   char*)lpDIBBits   +   lLineBytes   *   (lHeight   -   1   -   i   +   iFilterMY   -   k)   +   j   -   iFilterMX   +   l;

//   保存象素值
aValue[k   *   iFilterW   +   l]   =   *lpSrc;
}
}

//   获取中值
*   lpDst   =   GetMedianNum(aValue,   iFilterH   *   iFilterW);
}
}

//   复制变换后的图像
memcpy(lpDIBBits,   lpNewDIBBits,   lLineBytes   *   lHeight);

//   释放内存
LocalUnlock(hNewDIBBits);
LocalFree(hNewDIBBits);
LocalUnlock(hArray);
LocalFree(hArray);

//   返回
return   TRUE;
}

楼主:
三.RC滤波的一种实现.
RcDigital(double & X, double & Y)
{
static int MidFlag;
static double Yn_1,Xn_1;
double MyGetX=0,MyGetY=0;
double Alfa;
Alfa=0.7;
if(X==0||Y==0)
{
   MidFlag=0;
   Xn_1=0;
   Yn_1=0;
   MyGetX=0;
   MyGetY=0;
}
if(X>0&&Y>0)
{
   if(MidFlag==1)
   {
    MyGetY = (1 - Alfa) * Y + Alfa * Yn_1;
            MyGetX = (1 - Alfa) * X + Alfa * Xn_1;
            Xn_1 = MyGetX;
    Yn_1 = MyGetY;
   }
   else
   {
    MidFlag=1;
    MyGetX = X;
    MyGetY = Y;
    Xn_1 = X;
    Yn_1 = Y;
   }
}
X = MyGetX;
Y = MyGetY;
}

网友A:
这些都是基础性的滤波方案,还有高大上的需要自己去找

网友B:
采集的数据有毛刺,用哪种滤波方法比较好呢?

网友C:
总结的很好,还有源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采集的数据有毛刺,用哪种滤波方法比较好呢?

平滑滤波,去掉毛刺。直接用滑动取平均的方法或者常用滤波器来去毛刺,导致输出的信号与原始信号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位差

网友D:
平均滤波法用的多。而且可以以小到大的顺序排列,并且定义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超过平均值的比例,超过太多,就舍弃。

楼主:
这些处理简单的滤波还是够用了。

网友A:
不管什么方法和目的,理论还是通过频域的清楚弱信号。

楼主:
滤波是信号处理,必须会的。用于筛选出自己需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