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关于MSP430afe253mcu相关的资料

楼主(2016-07-15):
该款MCU的管脚不算多的,其最大的亮点是自带24为位的AD模块的,这个一般最紧密采集的应用选型上是非常方便的。。不多说了,先分享出相关的资料的再说吧

楼主:
这个是253的资料的

楼主:
这个是该2x3系列的MCU的应用文档的,也分享出来的

楼主:
这个是利用253MCU设计的电表方案的

网友(2017-04-21):
便宜程序式没有MSP430AFE253的头文件在哪找?

网友A:
MSP430AFE253定时器中断怎么老进不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利用253MCU设计的电表方案的

这个功耗能够到多低?

网友C:
这个24位AD速度能够到多少?

网友:
价格多少钱?有评估板吗?

网友A:
以前可以进的,现在定时器中断进不去

网友D:
还真没有用过这个MSP430afe253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利用253MCU设计的电表方案的

想做穿戴设备,对功耗要求很严格。

网友C:
24位的分辨率真是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该2x3系列的MCU的应用文档的,也分享出来的

下载看看MSP430afe253相关资料。

网友E:
afe253的ad的分辨率非常高的。

网友F:
不多说的,直接的采用了分享

网友G:
这个MCu的资料的不必多说的直接收藏的

网友H(2020-08-03):
大佬,有没有msp430afe253的头文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