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电容触摸库的问题

楼主(2016-07-15):
我从ST的网站上下载了电容触摸库,由于stm8s003f3没有TIM3定时器,需要改定时器,但是我改为TIM2后,编译显示一堆类似的错误Error[As011]: Undefined symbol: ??EndWaitForVil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ouchSensing\STM8S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11
以及这种错误
Error[Og010]: Inline assembler instruction does not have a unique size: "        bcp a, (x)"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TouchSensing\STM8S_TouchSensing_Driver\src\stm8_tsl_rc_acquisition.c 310
我还应该改动哪些地方?

楼主:
在这卡的脑子都不转了,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2019-10-17):
我也想用这个电容触摸库,不知道你是否调试通了。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