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6-07-15):
最近在做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用的是硬件的方式,做出来的控制板驱动电机时,启动的时候会出现转子转动卡顿和来回摆动的现象,就会烧坏上桥臂的一个或多个MOS管。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的,能否提些意见或解决方案?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查故障。

网友A:
也就是没有旋转磁埸,开关管没有正常切换,产生旋转磁埸,软件有问题的吧。

网友B:
烧功率管是不可以的,要有电流限制电路。
出现转子锁定等问题,如果是不启动,应该是相序的问题,
如果是运行途中锁定,那就是驱动电路有问题,或者死区问题,导致功率管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功率管是不可以的,要有电流限制电路。
出现转子锁定等问题,如果是不启动,应该是相序的问题,
如果是运 ...

电流限制电路一般怎么加?我是启动的时候出现无**常启动,烧坏了功率管的,那按您说的应该是相序的问题。奇怪的是同一批的板子,其他的控制板没出现这种情况,不知道为何?

网友B:
一般在下桥臂的公共端,也就是电源的负极,串联一个采样电阻,一般是毫欧级别的。作为电流取样。后面加一个调理电路,可以平均值取样,或者是逐周期取样。控制电路检测测试到的电流,发现电流超过设定值,降低PWM宽度,甚至关断。
一般来说,即便堵转,由于有电机这个“大电感”存在,电流按照一定的曲线上升的,而不是立刻达到极大值。
以现在48V350W的电动车上用的无刷电机为例,电机电感约2mH,内阻0.3欧,电池,导线约20豪欧,功率管内阻约30耗欧。堵转电流极限应该是137A,
但是由于电感的存在,这个电流上升速率为U/L=di/dt;即24A每mS,而功率管最大电流是75A,大概有3mS的反应时间。
在这个时间内控制电路关断功率管,功率管不会损坏。不过75A电流时,功率管发热功率约168W,维持不了太长时间。
堵转的时候可能会以秒计算,为了能适应这个状态,所以实际上要控制功率管上的电流需要更小,一般设定平均值不能超过15A。此时峰值在45A左右,占空比约35%。那么此时需要的反应时间大约只有0.6mS。又由于实际测量电流和控制电路动作需要时间,而且为了维持电流的稳定,限流电路动作时间需要在0.2mS之内。现在的控制器很多都已经是逐周期电流控制了,也就是在一个PWM周期内(0.05mS、20kHz),就要对过电流进行反应。
但是即便这个状态,发热量也很巨大,达到20W,超过了封装和散热片的功率。不能长期维持,也只能维持数秒。

网友B:
还要考虑,如果你的限流电路设定电流15A,有可能现在的电流是14A,限流电路不动作,但是以24A每mS的上升速率计算,1mS之后电流就可能到达38A,
所以为了维持电流的稳定,限流电路的反应时间越短越好。

网友B:
另外,现在还有能短路保护的控制器。
我们知道,电路短路的时候,电流极大,以上面的条件为例,如果控制器输出端短路,电流能超过1000A。
发热量大部分都集中在功率管的冠心上,有30kW发热功率,功率管甚至都来不及将热量传出去,就烧毁了,现象就是功率管爆炸。
但是这个1000多A的电流也不是立即达到的,需要一个时间,由于导线上有寄生电感存在,从控制器功率管到输出端大约有1uH的电感量。
由此算来,电流上升的速率约为48A/uS;在达到功率管极限电流75A之前,有1.5uS的时间。如果控制电流能做到在1uS内关断功率管,功率管就是安全的。

顶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现在还有能短路保护的控制器。
我们知道,电路短路的时候,电流极大,以上面的条件为例,如果控制器 ...

您的分析很专业,太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