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别不到USB

楼主(2016-07-15):
用CY7C68013A做在6层核心板,USB 走线比较粗 12mil ,也靠的很近,没有焊接EEP,但是识别不到USB,

网友A:
晶振啥的都没问题吧?

网友B:
如果usb那两根线没反接的话建议把晶振那里的电阻摘掉试试

网友C:
嗯,如果还是不行可以尝试摘到EEPROM

网友D:
我用的核心板,没出过问题。。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未识别的设备。

网友E:
12mil真的太粗了,很难保证USB差分信号90ohm的阻抗。

网友F:
如果USB差分线信号没有问题,查查USB RESET,看看晶振,以及供电。

网友G:
晶振的电容是不是太大了?
建议换12pF试试。

网友H:
假如USB布线太长,直接切掉用飞线试试,USB是差动线

网友I:
嗯,假如是布线错误可能会无法侦测。

楼主:
嗯,我知道了

网友J(2017-05-06):
硬件问题,SDA,SCL,D+,D-,resever等等,要案cypress要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