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转串口和USB转TTL的区别

楼主(2016-07-15):
USB转串口和USB转TTL的区别,一直比较乱,求解答

网友A:
电脑的用的电压值TTL的电压值不同,所以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才能顺利完成通信

网友B:
RS232转TTL 就是 标准 RS232 电平 与 TTL 电平 的 RS232 接口 的 转换,通常 用 max232 芯片,RS232 一端 直接 接 标准RS232 接口,如电脑自带的DB9 串口,电脑无需安装驱动

USB转TTL 则是 USB 接口 与 TTL 电平 的 RS232 接口 的 转换,通常 用 pl2303 等芯片,USB 一端插电脑 USB 接口,注意:电脑 一定 要安装 驱动 才能和正常 电脑RS232 串口一样使用

网友C:
TTL电平信号被利用的最多是因为通常数据表示采用二进制规定,+5V等价于逻辑“1”,0V等价于逻辑“0”
CMOS电平,逻辑电平电压接近于电源电压,0 逻辑电平接近于 0V。而且具有很宽的噪声容限。
Vcc:5V;VOH>=4.45V;VOL<=0.5V;VIH>=3.5V;VIL<=1.5V。
相对TTL有了更大的噪声容限,输入阻抗远大于TTL输入阻抗。

串口电平是     逻辑 “0” 为 3 ~ 15V ,逻辑 “1” 为 -3 ~  -15V

网友D:
TTL是电平,串口是协议吧

网友E:
串口、COM口是指的物理接口形式(硬件)。而TTL、RS-232、RS-485指的是串口的电平标准(电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