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USB通信问题

楼主(2016-07-15):
利用MSP430F5510做了块板子,利用上面USB接口和电脑连接,程序能都下载进去。但是通信有问题。电脑显示unknown device.应该怎么检查,识别是硬件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如果是硬件的问题应该怎么检查?
程序用TI的两块开发板测试过都没有问题。都能正常通信。

网友A:
你自己编写的程序,还是用的官网的例程?

网友B:
是要USB驱动才行的 关于usb应用要驱动芯片才行

网友C:
请问你用的哪个版本的IAR呢?我下了个官方的USB 键盘程序,都没有找到合适的IAR版本打开,资料上要求的是IAR5.30.4的,5.3版本也打不开

网友D:
可能是软件问题,没有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