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直流电压源并联如何防止环流

楼主(2016-07-15):
直流电源并联一般是不允许的,但是幅值相同的电源并联可以增大电源容量,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有两个电源,电压值不太稳态,在10V左右波动,比如现在一个为10V,一个为9.8V,那并联的时候也会出现环流,这个要怎么避免

网友A:
相同电压的电源可以并联(可充电电池实际上就是并联到电源上,还有几台发电机并网发电也是电源并联),电压不变,承受负荷的能力会增加,如果负载不变,则电池寿命可以延长,或者说有能力承受更大的负荷。由于两个电池(即使是所有指标相同)很难做到绝对一致,并联总会有充电的情况发生,所以很难找到电池并联的例子。

网友B:
不同电压的电源(电池只是电源中的一种)不能并联!这样的连接会出现高电压电源给低电压电源充电的情况,这就形成了一个回路,电压会下降至低压电源的电压,低电压电池实际上成了高电压电池的一个负载,若两个电池的电压差过大,高电压电池就基本上相当于短路,而即使是可充电电池,也不能用很高的电压充电,不可充电的电池更不用说,过高的电压有可能引起电池爆炸或者损坏。

网友C:
串个二极管,再并。

网友D:
加均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