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运行的时候单片机运行不了

楼主(2016-07-15):
我这用的是TI的MSP430F5310单片机的,我可确认外部硬件焊接没有问题的,我利用的是SBW的仿真下载方式的,当我将仿真下载线的接上,在线仿真的时候,运行正常,当我下载程序,让其独立运行的时候,就发现单片机运行不了

楼主:
我这低频晶振用的外部32.768KHz的无源晶振,当仿真的时候,测量晶振的一端为2.26V

网友A:
在线仿真呢

楼主:
当断开在线仿真的时候,再去测量,就是0V的,

楼主:
换了晶振的,还是这样的情况的,就很郁闷了。。。。

网友B:
换成内部的32.768KHz的晶振

楼主:
我换成内部的32.768KHz的晶振的运行,还是这样的,断开在线仿真的,单片机的还是不运行,:L

楼主:
为了进一步的确定是不是竟真的问题的,我在单片机一开始运行的时候就利用指示灯来表示的,仿真的时候是完全OK的,指示灯一开始的也亮。。

楼主:
但是当我脱机运行的时候,指示灯就不会亮的,很是云门的,也就是说一开的单片机就没由运行的,,各位大虾的能帮我分析分析这原因的不?。。。先行谢谢啦

网友C:
你确信下载到flash了?

网友C:
也有可能是你的芯片的晶振没有工作

网友A:
你加上晶振while()测试循环的函数试试

楼主:
这个问题的跟单片机的程序运行有关系的,脱机运行的时候,单片机受到了某个中断的,一直处于复位状态的

楼主:
最后测试的结果也显示是单片机一直处于复位状态的,就没有运行到时钟那一块的

楼主:
好了,我还是结贴了,各位若是以后用5310单片机的注意下的就可以了